随便写写最近念的那些东西

楼主(2016-07-04):
       写点关于念书的东西吧,从连铸开始粗轧,飞剪,热卷,精轧,卷取。这个过程是首先要由上位机进行生产计划安排的,确定产品的出口温度宽度和厚度。根据来料的情况确定压下量,然后分配到每架轧机的具体道次,确定目标的出口温度,通过调节喷水量并结合预存的模型确定出口的速度。整个带钢的速度是穿带,加速咬钢,加速,最高速轧制,减速,抛钢。这个过程每个冬训节点否要限速,因为安全原因和减小扭震的影响。
       来料先进粗扎,粗扎主要是对宽度进行调节,正常的控制逻辑就得有短行程,前馈,反馈三部分.这些问题说了好久,其实还有其他东西,比如那个轧制力的模型,先得有形变抗力和轧辊压扁,两个模型才可以进行计算,对于粗轧即使中间胚有一两毫米的公差也不影响结成品的结果。所以相对来讲,更重要的是那个宽度控制,一是宽展二就是狗骨的问题了。
       出了粗轧,然后就是飞剪,的剪头和剪尾了。飞剪是个指定时间要走到指定位置的控制,其实就是算出要相对带钢延迟多久启动的过程。
       飞剪过了是热卷箱,这算是一个缓冲的设备吧,一般情况下,可以让带钢直接通过的但是,如果精轧部分不能马上处理,那就必须要把中间胚先卷起来保存,延后处理。
       精轧是生产成品的,主要是进行厚度控制,精轧机组间不设传动辊,用活套支撑,活套除了之撑还是一个秒流量监测器,一旦活套角发生变化,就说明了秒流量发生了不均衡,需要对前面的机架进行调节补偿。精轧机在运行的时候控制策略比较特别,因为要求精度高,必须在线实测型变抗力,根据前几架的轧制情况调整轧制计划的安排,不但的能补偿模型形变抗力的误差,也得要把前几个机架的轧制误差也补回来。厚度控制的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轧辊偏心,热凸,弯辊补偿,油膜厚度,尾部补偿啊,轧机刚性补偿,还有流量补偿。是的,单纯靠活套的是不能完全补偿流量变化的。厚度变化会引发拉力变化,拉力变化还会引发厚度变化。要综合扎辊速度,前滑,出入口厚度,及变化率的问题。
       最后,冷却和卷取的问题了,冷却的要知道热是怎么变化的,钢带喷水降温,热辐射,接触传热,形变升温,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卷筒除了安全穿带,就是要切换转矩控制和转速方式了,头来的时候要助卷踏步,尾部来的时候要精确定位。
       其实钢带整个过程是一个秒流量和拉力的控制关系。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调节和其他意外原因都会影响前后的平衡关系,必须进行补偿。

网友A:
先是热卷箱,卷完了,翻头尾,进飞剪,你学这些,学到一个程度,要买一本那个‘图册装订页’,我边上大楼门口常有摆摊卖的,进口的厚纸,A3 幅面的,装订质量很棒的,

把设备一个一个画出来,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面,距离多少,各种数据写在空白处,大设备,切忌搞错位置,尤其重要场合,设备位置千万不能错了,就跟重要设备一样,你说这东西里面的事情,必须要‘非常流畅’,

米国佬为什么厉害?以前坐俺后面那哥们儿,纯粹手工画的三维热带图,跟中国山水画一样的长卷,看得俺目瞪口呆,这就是基本功了

网友(点评):
大侠我读了那个热轧,但是具体设备还得亲眼去见才行,

网友(点评):
到河北一带看看就可以,布置类型很接近,1000多米长

网友(点评):
其实,我把这个流程读完了,大侠觉得咱要是往外资跑还要去学习什么东西吗?,我最近开始复习以前读过的那些东西了,希望能一次成功

网友(点评):
你现在学的基本没问题,就是还要再细化,没有明显漏洞就可以了,外资用人,其实主要看基础,不能有明显缺陷,你可以出来试试看,也可以验证一下自己读书的效果,发现不行,还可以针对问题再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我近来要把东西全都复习就往外资使劲了

网友(点评):
大侠怎么个三维图啊,全线,还是单体设备?

网友(点评):
7架热带形式的,从炉子到下卷,俺看呆了,手工画的,红毛还很客气,说40年代画飞机,比这复杂多了,轰炸机立体装配图,人工画的,贴一面墙,

网友(点评):
我在网上搜索看见三维动画的视频

网友(点评):
图册装订页?是不是一个设备完整的A3图纸,我当初参观钢厂偶然遇见拿出来给我们看

网友(点评):
装订很讲究的‘白纸’,里面是空白的,你自己去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是热卷箱,卷完了,翻头尾,进飞剪,你学这些,学到一个程度,要买一本那个‘图册装订页’,我边上大楼门 ...

八爷,以前看轧钢机械有关飞剪机的介绍。飞剪的特点是横向剪切运动着的轧件,剪刃在剪切轧件时还要随着轧件一起运动。为了保证剪切质量,书上说要求剪刃在轧件运动方向的瞬时分速度与轧件轧件运动速度相等,八爷想问下两者的相对运动速度,根据您的使用检验一般误差控制在多少。要是剪刃的瞬时分速度小于轧件运动速度,将会阻碍轧件运动,轧件会弯曲及缠刀事故,如果剪刃的瞬时分速度大于轧件的运动速度,轧件会产生大的拉应力。这个相对速度误差范围有比较准确的范围吗。谢谢

网友(点评):
剪刃速度要超前3-4%,不能落后,轧件速度由轧机编码器给定并修正前滑,飞剪速度由自身编码器给定,计算是一个S7-400协调控制,米国系统是用A-B系统,网络不同,德国是DP,米国不用DP,是其‘控制网’

网友(点评):
谢谢,八爷,我看那本书上,没有控制的相关介绍,八爷能推荐下这方面的书籍吗?

网友(点评):
八爷,您说的剪刃速度要超前3-4是根据理论计算还是,实际加工经验所得到呢。

网友(点评):
控制就看热带控制类书籍就可以,冶金书店有好几种,

网友(点评):
我说的那个‘超前’是实际使用时候调整的数据,要调到那个数据,理论应该是零,不超前的,超前是具体经验数据,历史总结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切头超前4%左右,切尾滞后4%左右。这样可以做出推拉分离动作。换个说法,超前是为了补偿咬钢时负载突变而导致的速降,这也可以讲,但这种情况可以投入剪切电流的方式来处理。

网友(点评):
实际飞锯的控制要求比飞剪更严苛,因为锯切过程更长,同步要求更高,即要定长又要同步,蛮难弄,关键就是那条加速曲线规划。以前有个哥们儿在大无缝接触这些东西,现在说是没法混了,混中亚去了。

网友:
大侠,好学之心,让我佩服。
我谈一点小小的看法。
连铸坯出来之后需要进行质量检查,然后才能进加热炉,现在技术提高,连铸坯可以实现热送热装或者直接轧制,粗轧区有几套设备,一个是高压水除鳞,定宽压力机,粗轧机,减宽设备主要是定宽压力机+立辊轧机,粗轧机主要是进行大压下量轧制,轧件的组织是奥氏体组织,变形容易,我发现一本书可以参考,曹建国、张杰、张少军 等编著 轧钢设备及自动控制。我自以为写的很好,尤其讲定宽压力机。

热卷箱我认为是和保温罩放在一起看,进行轧件保温,但热卷箱有个破除氧化铁皮作业,飞剪算是精轧区的设备,我记得是带头带尾的质量不好,用飞剪切头尾,然后下面有个废钢收集的盒子。

现代热轧带钢生产全都是连轧,连轧理论我这个不懂,我看书讲现在是大型化,高速化,连续化。轧辊的弹性压扁有一些学者研究过,我在书上看见过,工作辊与支承辊的压力分布不是均不载荷。具体如何分析我并不知道。

冷却现在采用的是层流冷却,但我对这方面不太感兴趣。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耐心回复,因为仅仅是入门水平。所以很多地方我说的都很粗糙。以后如果从事这方面工作定会仔细学习的

网友(点评):
我不敢当,我想您比我大,我只是说说我的想法,给您一些参考,大家共同进步,我建议你多看看冶金生产流程视频,这个不是学习过程,但培养自己设备工艺的感觉。至少我是如此。谢谢

网友:
在带钢生产线工作啊

网友(2016-08-24):
哥们,我和你差不多同岁12年机械专业毕业。论坛上从玖玖发大虾哪里学到最多。同时也一直比较佩服你的学习态度。他在论坛的时候你和他的互动比较多。现在看不到大虾的帖子了,你现在还和他有联系吗?现在在哪里还能看到他的文章。我现在没有权限加你为好友短消息也发不了,方便添加一下吗,我知道你有一天会去北京一展身手,我也一直为这个目标做准备。加个好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