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划线部分该用什么方法焊接

楼主(2016-07-04):
如图划红线的部分 用什么焊接

补充内容 (2016-7-5 08:41):
就是一个箱体的盖子,板厚1.5mm   就是把折弯过后的存在的缝隙焊起来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A:
那个地方不能焊,否则就是个一塌糊涂。

网友:
确定 是个直角? 还要焊接?

网友:
薄板一般是点焊,也有用角焊的,但必须是厚板

网友:
板厚多少都没有,如何确定怎么焊呢。。

网友:
由板厚决定

网友:
激光焊接,但不知你需要承受多大载荷力

网友:
用乙炔烧融合

网友B:
目测板厚只有几毫米,最多电焊,可以加一个角铁支撑下,

网友C:
一般都不是你那个形状 , 都是外边有缺口  焊外面 然后再磨平  表面处理后 看起来就像一块板一样  看不出焊接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不是你那个形状 , 都是外边有缺口  焊外面 然后再磨平  表面处理后 看起来就像一块板一样  看不出焊 ...

就是折弯以后有个缝隙 然后把缝隙焊起来

网友(点评):
焊外面,打磨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地方不能焊,否则就是个一塌糊涂。

不能焊?那柜子的每个角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板厚只有几毫米,最多电焊,可以加一个角铁支撑下,

就是一个法兰的盖子,折弯角那要焊起来

网友D:
是不是应该跟设计师确认一下,这么小的弯角感觉焊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应该跟设计师确认一下,这么小的弯角感觉焊不出来

就是箱体的盖子,那折弯后产生的缝隙焊起来

网友:
想一次性留完美的直角比较难吧,最好的应该就是钎焊了吧。

网友:
不焊或者填充焊接,或者更改工艺,把用板之间搭接方式后焊接

网友E:
冷板就用气保焊的焊丝,氩弧焊堆满,打磨。不锈钢板就直接用不锈钢丝氩弧焊,焊的好的话,不用打磨,酸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冷板就用气保焊的焊丝,氩弧焊堆满,打磨。不锈钢板就直接用不锈钢丝氩弧焊,焊的好的话,不用打磨,酸洗就 ...

恩 具体用哪种焊接

网友E:
不会用solidworks ,猜想应该是沿缝焊接或者填角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用solidworks ,猜想应该是沿缝焊接或者填角焊接吧。

是啊 我就是弄不明白是用填角焊或者沿缝焊 又或者别的

网友(点评):
你试试或者查一下资料就好了,获取知识要主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啊 我就是弄不明白是用填角焊或者沿缝焊 又或者别的

网上查了 都说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F:
这个活只要有焊接工人就会焊吧,太简单了,我不会焊,但是我们车间的工人都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箱体的盖子,那折弯后产生的缝隙焊起来

我这边的钣金工厂有时候会用模具沿着这个边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活只要有焊接工人就会焊吧,太简单了,我不会焊,但是我们车间的工人都会

我知道好焊  但我怎么标 工人才会知道那里要完全焊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的钣金工厂有时候会用模具沿着这个边焊一下

那叫什么焊接?  沿缝或是填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好焊  但我怎么标 工人才会知道那里要完全焊住

沿缝焊接,通焊,工艺里标注氩弧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焊?那柜子的每个角是怎么处理的

那个图反映工艺了吗?如果是,应该是薄板拉延。开模,在冲床一次成型,没有焊接的事。如果图纸仅仅反映结构构思,也没有条件开模冲压,大概有这么几种办法做出来:1、剪板机剪一个底板,四道边,焊——这个办法最笨;2、剪底板带两道边——折弯,剪另外两道边,焊;3、剪一块底板,一个长条,将长条卷成一个框,焊。4、剪一个底板,剪两道边,将两道边折弯,焊成一个框,再焊底板。5、剪底板加两边宽、两边长,减掉四个角,折弯,焊。6、办法5用激光切割或水刀取代剪板机和手工剪,折弯,焊。7、按方案5,剪板时去掉四个角,折弯后焊接补角。8、激光切割一个字,底板是那一竖,折弯,焊。9,找一位超级牛逼的老钣金师傅,敲…… ……。如果有激光,效果比较好的是方案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图反映工艺了吗?如果是,应该是薄板拉延。开模,在冲床一次成型,没有焊接的事。如果图纸仅仅反映结 ...

用的方法5

网友G:
其实可以在技术要求里写明,如:开角满焊,表面打磨等。

网友:
2.0 以上尽量采用氩弧,  2.0 以下建议激光, 否则采取熔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在技术要求里写明,如:开角满焊,表面打磨等。

恩 有什么标准用语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 有什么标准用语吗

就是把折弯后产生的缝隙焊起来 没有精度的要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 有什么标准用语吗

我们这没,一般看的懂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没,一般看的懂就好了

恩  我就怕我说的不清  加工厂搞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  我就怕我说的不清  加工厂搞错了

边缝满焊怎么会看不懂,学徒都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边缝满焊怎么会看不懂,学徒都看得懂

【边缝焊满,表面打磨】可以这样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