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图纸表达清晰吗?

楼主(2016-07-04):
这是一张成品检验图,请大家帮忙看看,表达是否清晰,谢谢。

补充内容 (2016-7-4 19:09):
这是一种汽车发动机脚胶(脚垫)的胶芯,此图是用来做产品验收的;
主要尺寸是外径(冲压进骨架)与内孔(安装螺丝);
其中标注"边到边",主要是为了方便直接测量(不用计算);

补充内容 (2016-7-4 19:10):
而橡胶部分,是经过压力等测试,不用测量尺寸;

网友A:
不全面,镂空部位好像没标尺寸

网友B:
你将此图给另外一人,假如你自己。能画出该件吗?缺太多信息啦!

网友C:
19.53,为啥是边到边?

网友D:
缺少形位公差,还有一些角度等等,如果只需要检验相应的尺寸的,勉勉强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面,镂空部位好像没标尺寸

谢谢关注,镂空部位是橡胶,要做性能测试,不用测量尺寸;
请问布局,视图投影等,会引起误会而看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将此图给另外一人,假如你自己。能画出该件吗?缺太多信息啦!

这图是我画的,而且也是我做产品检查,类似QC,
至于产品要求,我已经做了补充;
现在我是想请问,如果我的客户按照我的图纸验收,会看得懂这张图纸吗?

网友(点评):
请:1‘打印图纸。2’清除文件。你拿打印图纸再画一遍试试吗!如果一点不差那就是“巴涅特”了。

网友(点评):
没有人要重新画这个图,模具都是我这边开的; 现在主要是检验外径内孔尺寸, 我想问的是:请问布局,视图投影等,会引起误会而看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53,为啥是边到边?

正确是中心到中心的设计尺寸,
但在车间检测,为了不用计算,我就标注了可以直接测量的尺寸,
因为是橡胶件,所以中心的公差比较大,0.5左右都可以接受,
请问布局,视图投影等,会引起误会而看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形位公差,还有一些角度等等,如果只需要检验相应的尺寸的,勉勉强强吧。

其实重要的尺寸只有外径(要冲压进一个铁箍),而中心孔,能穿的过螺丝就可以;
请问如果一个外行人,看的懂这个图吗?
例如一个只会销售的老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图是我画的,而且也是我做产品检查,类似QC,
至于产品要求,我已经做了补充;
现在我是想请问,如果 ...

没有人要重新画这个图,模具都是我这边开的;
现在主要是检验外径内孔尺寸,
我想问的是:请问布局,视图投影等,会引起误会而看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镂空部位是橡胶,要做性能测试,不用测量尺寸;
请问布局,视图投影等,会引起误会而看错吗? ...

零件图到总成图的一个规则:一级管一级,零件图说清楚零件尺寸。总成图说清楚零件之间的关系。按这个规则,只有17和19.53两个尺寸是需要的,其他尺寸都属于零件,不应该到了总成阶段再检。

网友(点评):
产品硫化之后,外径会变大,变形, 其实这这张图纸已经包含了从加工外管、内管、硫化的检验尺寸;

网友E:
不是这个行业的,不好给意见。分清主要尺寸和次要尺寸就OK了,应该是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个行业的,不好给意见。分清主要尺寸和次要尺寸就OK了,应该是这个思路。

今天被老板叼了,说我乱画图
所以我特意发图上来问问,看看基本的投影有没有错

网友:
中心距呢??

网友(点评):
中心距要计算,所以标注了直接测量尺寸

网友F:
图纸上那个19.53尺寸是如何实际测量的?采用什么量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上那个19.53尺寸是如何实际测量的?采用什么量具?

用卡尺测量;虽然说是安装尺寸,但余量大到吓死人;
14.7的孔是穿过M14的螺丝;
所以19.53±0.5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卡尺测量;虽然说是安装尺寸,但余量大到吓死人;
14.7的孔是穿过M14的螺丝;
所以19.53±0.5都可以 ...

这个量具是特制的,还是有现成的?

网友(点评):
某宝有售

网友(点评):
注意到一头是可以伸缩移动的。这就有问题了:如何标定的?

网友G:
    说真心话,不管对错,看着第一感觉就不舒服。立体图,跟剖视图感觉“拧巴儿”。按立体图视角做主 府视图。剖俯视图。应该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网友(点评):
拧巴   读音:nǐng bā   释义:   ①说话、作文不顺畅或心里不舒服:这玩艺儿看着就~。   ②意见相忤;不投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真心话,不管对错,看着第一感觉就不舒服。立体图,跟剖视图感觉“拧巴儿”。按立体图视角做主 府视 ...

你的意思是说,立体图的摆放要和剖视图(主视图)一致,是吗?
有道理,
这个答案最接近我的问题,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没什么特殊要求,图是给人看的,最好让看的人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