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能模拟投影吗?

楼主(2016-07-04):
如图,假设我有一个零件C,还有光源(点光源A,或者面光源B),我想知道C在平面D上的投影。还可能移动、转动C,观察投影的变化。
请问SOLID WORKS 有这功能吗?
谢谢!

网友:
使用日光照射算例,可以对阳光经过模型建筑物、太阳能板和户外设各时太阳的i轨迹进行仿真。
    1)为模型指定阳光时,用户须具有以下数据:
    ①相对于模型的北方向。
    ②模型的地理位置。
    ③仿真的时间和日期。
    2)用户可以创建以下两种日光照射算例:
    ①固定日期,可变时间:显示在指定日期的一段时间内的太阳轨迹。
    ②固定时间,可变日期:显示在某日期范围内的指定时间内的太阳位置。
http://help.solidworks.com/2016/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motionstudies/c_solar_access_studies.htm?id=f0b338f54560476b98d4693a04223fe1
说实话,你是我第一次看到对日光照射算例有需求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