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爬楼机构

楼主(2016-07-05):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上下楼机构?

网友:
有什么设想,难道电梯不好吗?

网友:
上楼用电梯,下楼用楼外面的索道

网友:
大妈大爷上楼那个小车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LZ的要求不明确啊。地铁的楼梯,和居民楼的楼梯,和80年代老公房的楼梯,都不同。而且,是侧重载重量,还是速度,还是舒适性,安全,成本,鲁棒性……,总之不同的侧重点有不同的设计。LZ的问题看似明确,实则空洞。领导可以这么问,工程师不能。

网友:
如果爬一半的居民楼梯,可以找我。我正在做一个项目,跟这个相关。

网友:
有那种爬楼梯的机器人,不过很鸡肋,人拉着比自己扛东西上楼还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