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草图里面约束没法使用,是灰色的,请问怎么设置成可用

楼主(2016-07-05):
新接触这个软件

网友A:
点你要约束的两条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你要约束的两条线试试

  不行  我卸载了重新安装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楼主:
就是右上角那个 一截图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就是这个 下拉全是灰色的,无法选择

楼主:
这样的 右上角那个是灰色的

网友A:
我用的是8.0的,是要先选要约束的两条线,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8.0的,是要先选要约束的两条线,你试试。

我试试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比如你要约束两天直线平行,鼠标先点第一条直线,然后再点第二条直线,就会出现约束命令

网友:
我怀疑你已经退出了草图,或者那条线不是在这个草图内的,是别的草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