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问题探讨

楼主(2016-07-05):
轴承分类很多,最近遇到轴承过热,影响主轴精度的问题。成对使用的角接触球轴承,采用润滑脂方式。转速5000~7000,轴承温度由室温30直接蹿升到70多度。严重影响性能。
目前分析方式主要从两个方面:1、轴承在整个运转过程中主要的发热源头,找寻直接能够计算得出的摩擦热,主要认为发热就是摩擦热。产热和散热呈现稳定状态时的温度越低越好。摩擦产生热的源头,摩擦产生的热通过什么方式散发出去,这样的散发形式的极限是多少?采用的是润滑脂,作用有减少摩擦和散热功能(这样理解对否)。润滑脂这样减少摩擦和散热的能力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计算能够定量的分析。
2、所有一切能量的来源都是电机发出的功率,发出之后,认为分成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旋转消耗,另一个就是摩擦。再通过温升的变化,得出散热的情况。找到整个系统的平衡点。也就是能量的守恒,输入的能量和输出的能量相等。
虽然经过以上的定性分析,未能建立任何方程式,不能做到定量分析,而且实验数据不全。

网友:
对于脂润滑,转速太高了

网友(点评):
轴承尺寸未知,何以得出此结论?

网友(点评):
哈哈,瞎说的,只能说相对较高,没有尺寸负载这样下结论不严谨。

网友(点评):
有尺寸负载,又怎么下个严谨的结论?

网友A:
用油别用脂

网友:
看到轴承转速较高,采用油润滑试试看

网友B:
LZ:
1. 轴承尺寸多少?没有尺寸,不能得出”脂润滑不适合“这个结论。
2. “轴承温度由室温30直接蹿升到70多度。严重影响性能”,你没有说是什么应用;一般应用,轴承70多度是非常正常的运转温度,当然特殊应用除外。另外,怎么影响性能了?
3. 润滑脂没有散热功能。

网友(点评):
1,预紧 2,装配精度 3,油脂加多了也会有温升

网友(点评):
1,预紧 2,装配精度 3,油脂加多了也会有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 轴承尺寸多少?没有尺寸,不能得出”脂润滑不适合“这个结论。
2. “轴承温度由室温30直接蹿升到 ...

轴承尺寸内径50外径80,内径40外径70,成对使用角接触球轴承,铣床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1. 轴承尺寸多少?没有尺寸,不能得出”脂润滑不适合“这个结论。
2. “轴承温度由室温30直接蹿升到 ...

还想请教一下,润滑脂,选用时,应该怎么选择速度因子?

网友C:
Pascal 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能给你解答

网友(点评):
大侠过奖了,主轴方面,逛大是专家,比我专业多了。

网友(点评):
p大的轴承内外圈容易松动,交变载荷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scal 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能给你解答

哈哈哈  我也是看了您空间里关于轴承问题的介绍,判定您是轴承方面的高手,也学习了很多,非常感谢大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润滑脂,选用时,应该怎么选择速度因子?

单纯速度因子选择,一是转速不能超过轴承脂润滑极限转速,二是速度参数n.dM不能超过选定润滑脂的极限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尺寸内径50外径80,内径40外径70,成对使用角接触球轴承,铣床主轴

最好上装配图,轴承型号等信息。
机床主轴轴承应用,逛大 @逛逛论坛是行家,可以请教他。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70系列的轴承,看是不是正牌的,轴、套公差对不对,自己有没有另加预紧,然后是装配。 这转速,脂润滑是轻轻松松的事,温度不会也不能超过45度。

网友:
转速设计轴承选择要求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过

网友D:
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应采用油润滑,外循环带冷却。

网友(点评):
没这种说法。

网友(点评):
本人搞专机的,钻、镗类,这种方法常用。

网友(点评):
请参阅《实用机床设计手册》隋秀凛 高安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 4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第271 表12-3“润滑方式的选择 续表”

网友:
装配精度要特备注意,角接触轴承注意内外间隔套长度差和两平面的平行度,装配后的预紧力适中

网友:
楼主空说空话。
请贴图,确认设计没有问题。
再请说说加工如何保证设计精度。
再说一下如何检测轴承精度,怎样确定轴承与座、轴的配合关系,如何装配。

网友(点评):
设计是别人的,若是我自己的早就上图了。加工不好说,至少检查说都是合格的。装配加了预紧37Nm。配合关系上都是紧配合,过盈量不超过0.01mm

网友(点评):
1.(设计是别人的)----可以上一个典型州的实例,指明哪里做了改进;2.(过盈量不超过0.01mm )---是通过分组选配保证的,还是统配能保证的。前辈问的就是零件是否确实符合图纸要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应采用油润滑,外循环带冷却。

附件摘自《实用机床设计手册》隋秀凛 高安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4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网友(点评):
若是可以采用油润滑,就不用再讨论了,从根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轴承游隙(间隙),热涨冷缩

网友:
摩擦和配合间隙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设计是别人的,若是我自己的早就上图了。加工不好说,至少检查说都是合格的。装配加了预紧37Nm。配合关系上都是紧配合,过盈量不超过0.01mm  发表于 2 小时前

楼主你这也太外行了,太外行,人家就不理会了,学机械不能凭借自己“臆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附件摘自《实用机床设计手册》隋秀凛 高安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4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你贴出的资料如上:
用红线框出的润滑方式是“循环润滑”,其适用范围为“大型机床用,高速、高温、高载荷)”。
楼主的工况并不在这个适用范围内。楼主在6楼已经说了“轴承尺寸内径50外径80,内径40外径70,成对使用角接触球轴承,铣床主轴”。用这样尺寸的轴承,不是“大型机床”;首楼所说的转速只有5000-7000转/分,对于成对使用的这样规格的角接触轴承,算不上“高速”;做铣床主轴用,环境为常温,与“高温”无关;采用的轴承是角接触轴承,承载能力有限,“高负荷”说不上。
你认为“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应采用油润滑,外循环带冷却”,我点评其“没有这个说法”。用这个资料,证明不了你的论点,推翻不了我的点评。

网友:
“设计是别人的,若是我自己的早就上图了。加工不好说,至少检查说都是合格的。装配加了预紧37Nm。配合关系上都是紧配合,过盈量不超过0.01mm”。
1、设计是别人的,但设计得对不对,你应该看得出吧。
这种用两对角接触轴承的,在所说的5000-7000转/分的工况下,一定要有保证预负荷不因热变形而变化的结构。
有吗?是怎样做的?
2、“加工不好说,至少检查说都是合格的”,这是不负责的说法。
首先你要确定图纸上的公差标注和形位公差标注是否正确,然后你要确认检验方法正确。还要亲手操作或亲眼看着检验,留下书面记录并归档,才能说零件是否合格。
3、“装配加了预紧37Nm”。从你这个叙述,可以判断大事不妙。你这个主轴结构应该是满足不了前面第1项要求的。
4、即使图纸正确,按图纸所有零件都合格,也不见得就能装配出合格的主轴。

网友(点评):
确实如你所说的。不负责任的现象太多,导致问题积累,最后就是不好的结果。有什么方式打破这样的过程才好

网友(点评):
受益良多……不仅是技术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贴出的资料如上:
用红线框出的润滑方式是“循环润滑”,其适用范围为“大型机床用,高速、高温、高 ...

敢问大虾,多少算是高速?多少算是高负荷?我一直困惑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绝对概念,只在特定场合相对而言。譬如用轴承,轴承厂商对某一型号和规格的轴承都有最高使用转速建议,如果你用到这个建议最高转速的80%,称呼为高速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是负荷,也可同样对待。轴承因型号不同,承载能力大不相同。同一种轴承,就有所谓特轻、轻、中、重等系列。选用轴承时,要按使用寿命来挑选合适的轴承。角接触轴承不能使用在重负荷工况。

网友(点评):
这个大侠可以翻翻。以前P大有发过这个的讨论帖。

网友:
楼主把这个帖子发在【理论探讨(高端)】内,并且在首楼做了很多分析。
只是,这种使用两对角接触轴承的主轴结构,早有规范设计,非常非常成熟的东西。其制作与装配,前人也早有非常非常详尽的总结。我们只需要老老实实把前人经验学习到,其实是没有半点再需要“探讨”的。
楼主这个轴承发热问题,从楼主的帖子和回复看,原因很明显:一是设计者把结构简化了,图纸有问题;二是制作马虎,没有有效手段做到应该有的精度;三是装配技工水平太低,没有掌握做这种东西的应有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敢问大虾,多少算是高速?多少算是高负荷?我一直困惑这个问题

http://www.cmiw.cn/thread-444942-1-1.html
供参考!
彭老师说得对,高速,高载荷不是绝对的,没有很明确的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贴出的资料如上:
用红线框出的润滑方式是“循环润滑”,其适用范围为“大型机床用,高速、高温、高 ...

首先,大连机床的加工中心主轴无非12000rpm。会在这个论坛里讨论问题的,很难说有能力挑战转速5000~7000rpm。其次,手册摘录,说明那个说法是有的。再次,手册无非记录成熟经验,总是落后于实践的,怎知在手册就辑录了所有实践?并且编辑出版发行过程中实践没有向前推进?就本人经验而言,汽车、摩托车的发动机缸体、变速器壳体等零件生产线上的专用机床,即使理论计算可以采用脂润滑,用户也会为了润滑管理、日常维护保养的需要,要求采用动力循环润滑。而这些专机,绝大多数其实小的很不起眼,根本谈不上大型、高速、重载。

网友(点评):
没有反对你在这个工况用循环润滑,有钱有余力,多用个保险手段哪有不可以。我们的分歧只是在“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这句话中间的“肯定”两个字。

网友(点评):
脂润滑的优点还是明显的,问题是用不好这个脂润滑,所以才会考虑别的润滑方式,这是主要原因。如果不服,那请你讲讲润滑脂该怎么用。

网友:
这么高转速,得用润滑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大连机床的加工中心主轴无非12000rpm。会在这个论坛里讨论问题的,很难说有能力挑战转速5000~7000r ...

你在13楼发言“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应采用油润滑,外循环带冷却”依据是什么?
ndm值不过45.5万,你否定了脂润滑,还否定了油浴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13楼发言“这个转速用脂润滑肯定不合适。应采用油润滑,外循环带冷却”依据是什么?
ndm值不过45.5 ...

P大,关于高速,想到一种可能。
因为润滑剂本身的运动粘度以及流体的径向剪切力变化存在目前所知的规律性,那么对于不同的润滑剂,可以根据假定两相对运动的平板的相对速度判断平板间的油膜剪切情况。如果速度过高,同时润滑剂同运动件表面的附着能力不足,则可能导致润滑剂本身对运动件的冲蚀磨损,因此失去润滑本来的意义。
但这个速度并不是确定的,会因为润滑剂的区别而不同。

网友(点评):
零侠,认同你的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附件摘自《实用机床设计手册》隋秀凛 高安邦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年4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你的资料并没有说脂润滑不行啊。只是循环润滑适合大型机床。

网友G:
最近我也遇到了轴承发热的问题,虽然我的是小轴承并且转速更高在40000转,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参考意义不大,但是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首次我是从装配图看轴和轴承,轴和轴承座的配合来看,我试过过盈量在两个丝的,发现轴承发热严重,后将过盈量改为0.005左右,有一定的作用。
2、其次我从轴的同轴度、圆度以及表面粗糙上观察,可能会有一些用处
3、第三从轴承的型号参数,主要是转速上考虑,了解到轴承的转速只能达到极限转速的80%,这点很重要,还有就是要确认买的轴承是不是正品,(重中之重),还可以换个品牌的轴承试试,因为我在试验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我因为要用到两款轴承,首先买的是EZO的轴承,发现相对较大的轴承处,发热比较严重,然后更改了品牌,购买了NSK的,发现小轴承处又发热严重,最后我把两种轴承结合使用发热得到了较大改善
4、油脂的问题我也有考虑了一些,试验下来,感觉作用不是很大,具体可以问一下轴承供应商
5、对于加工一定要仔细,不然使用再好的轴承也没有用
就这些了,希望对你有点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遇到了轴承发热的问题,虽然我的是小轴承并且转速更高在40000转,可能对于你的这个参考意义不大, ...

"了解到轴承的转速只能达到极限转速的80%,"
其实没这个说法的,你什么润滑?

网友(点评):
哈哈哈,P大真的耐心好。你说这又不是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网上啊,智者你点一两句,就解了他的迷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了解到轴承的转速只能达到极限转速的80%,"
其实没这个说法的,你什么润滑?

这个是咨询EZO,NSK和GRW轴承供应商和一些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有提及,具体我也不是太懂,只是最近用到轴承发热,了解到的,献丑了,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咨询EZO,NSK和GRW轴承供应商和一些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有提及,具体我也不是太懂,只是最近用到轴 ...

脂润滑的

网友H:
在转速高时尽量采用油润滑,不选脂润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咨询EZO,NSK和GRW轴承供应商和一些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有提及,具体我也不是太懂,只是最近用到轴 ...

1. 轴承极限转速是特定工况条件下---油浴润滑,对载荷、散热等也有要求---的允许最高转速。
2. 脂润滑极限转速当然比油润滑极限转速要低;舍弗勒与SKF极限转速都分脂润滑、油润滑两套数据,只是脂润滑数据样本上一般没有,需要单独询问。
3. 有些小轴承公司没有能力获得两套极限转速数据,采取了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对径向轴承,脂润滑极限转速是油润滑极限转速的80%。一般应用,也没问题。
4. 极限转速不是一个不可以超过的转速。截图来自西工大《机械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转速高时尽量采用油润滑,不选脂润滑

关键是脂润滑能不能用?能用干嘛要油润滑。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轴承发热不一定只是因为润滑一方面,轴承安装孔不圆、安装孔与轴承配合过紧、轴承与轴承配合过紧等都会导致发热严重。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 轴承极限转速是特定工况条件下---油浴润滑,对载荷、散热等也有要求---的允许最高转速。
2. 脂润滑极 ...

受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受教,谢谢。

但是还是想说,极限转速一般情况达不到的吧,存在于理论和实验室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还是想说,极限转速一般情况达不到的吧,存在于理论和实验室中吧

完全可以达到并超过,改善润滑就可以了,比如换成循环油润滑。

网友(点评):
苦口婆心,您以为他们能听懂吗?他们不从基础学起,也起那要读通三五本轴承手册啊。

网友(点评):
P大该说,还是要说的,Wo不知别人,我从你的轴承帖子和回复里学了很多东西……真心的希望遇到问题还是要点一下……哪怕点一下,剩下的我会去搜资料自己搞的………

网友(点评):
可能逛逛前辈失望太多了…我承认好多人都是拿来主义伸手主义…但是真的好多人也在默默看帖,学习………逛逛前辈那个主轴帖子,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翻翻,读书理解一下,再看帖子才能看懂一点…

网友(点评):
同意好好干机械同学,可能我就是默默看的中的一员,P大侠,像NSK样本,fag,skf,样本多少也是经常看,处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更细的深入,单更多的时候,就像P大回答,我们会多想一下,多思考一下,对我们很大帮...

网友:
没有说明轴承装的时候放了多少润滑脂,润滑脂不是越多越好。用黄油枪加油要专人加,打几下。工作中出现过,别人加,多打一下,轴承温度马上就上来了,轴承仓上边黄油嘴,下面是螺丝孔。立即拆了下螺丝。在上面立马用煤油清洗轴承。然后重新加润滑脂。就好了。造成轴承发热的因素太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油别用脂

油更不好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为了达到主轴精度都会有预紧。而且预紧又分三种载荷。对于重载机头一般不会采用A级轻载。而且多半看轴系图,铣床主轴多半是多盘配对轴承。轴系温度高,跟主轴轴系结构,采用轴承配对精度,还有轴承的预紧力有关。而且只要预紧必定会产生热量。而且楼主采用脂润滑。并没有采用有效的散热措施。这样就要算散热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油更不好

油润滑有很多形式,如滴油润滑、油浴润滑、循环油润滑、油雾/油气润滑。
不是所有的油润滑都适合这个工况,也不是所有的油润滑都不适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油润滑有很多形式,如滴油润滑、油浴润滑、循环油润滑、油雾/油气润滑。
不是所有的油润滑都适合这个工 ...

我想请问下P大这样的轴承选择方式对不对,(调心轴内径65,外径120)转速800r/min,轴承发热也很严重。润滑方式是脂润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我想请问下P大这样的轴承选择方式对不对,(调心轴内径65,外径120)转速800r/min,轴承发热也很严重。润 ...

所给工况信息有限,我不能确定轴承选择对不对。
1. 你的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
2. 哪个轴承是浮动端?

网友(点评):
我挺好奇是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点评):
见51楼,是剖分轴承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所给工况信息有限,我不能确定轴承选择对不对。
1. 你的轴承是怎么装进去的?
2. 哪个轴承是浮动端?

轴承我是敲进去的,浮动端是调心轴承端。

网友(点评):
如果公差、装配没问题的话,2号锂基脂,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怎么会发热?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轴承我是敲进去的,浮动端是调心轴承端。

这个轴承座是个剖分式轴承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轴承座是个剖分式轴承座

好吧,果然是剖分的。
1. 为什么选调心轴承做浮动端?
2. 你这种结构,调心轴承还能浮动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好吧,果然是剖分的。
1. 为什么选调心轴承做浮动端?
2. 你这种结构,调心轴承还能浮动么?

本身是没有浮动端的,用调心轴承是因为想让他消除加工带来的同轴度偏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本身是没有浮动端的,用调心轴承是因为想让他消除加工带来的同轴度偏差

没有浮动端,那运转时温度上升,轴系热胀冷缩产生的温度应力怎么释放?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有浮动端,那运转时温度上升,轴系热胀冷缩产生的温度应力怎么释放?

那在现有的工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J:
那在现有的工况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提供详细的工况信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提供详细的工况信息。

负载就是这两个圆盘。中间一根连杆相连

网友:
有耐高温的润滑脂,黑灰色的,不过效果肯定不如普通的,那种一般用在铸造等高温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负载就是这两个圆盘。中间一根连杆相连

图纸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连尺寸都没有。
这样吧,建议调心轴承做固定端,深沟球轴承做浮动端。
你需要调整一下结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负载就是这两个圆盘。中间一根连杆相连

我说一个和轴承没关系的…会不会是先加工了轴承孔,再剖分成两个,安装后轴承是挤扁状态…不会搞出这么明显的错吧……

网友(点评):
什么都有可能的......

网友(点评):
谢谢,P大点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说一个和轴承没关系的…会不会是先加工了轴承孔,再剖分成两个,安装后轴承是挤扁状态…不会搞出这么明 ...

这个不会的。剖分部分是做了2套配合成一套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图纸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连尺寸都没有。
这样吧,建议调心轴承做固定端,深沟球轴承做浮动端。
你需要 ...

这样调整的好处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样调整的好处是什么?

见54楼回复。

网友:
总算在论坛里看到些有实质价值的讨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见54楼回复。

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这样

哪个轴承是浮动端?能浮动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哪个轴承是浮动端?能浮动么?

把两个孔用挡圈去掉 ,孔与轴承的配合做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把两个孔用挡圈去掉 ,孔与轴承的配合做间隙?

1. 有进步。
2. 固定端还需要做改动么?
3. 浮动端也有用内圈与轴松配来浮动的,这是特殊应用,以后再说。
4. 我只是凭经验,先解决轴承浮动问题;可能你这个发热是别的原因,如游隙啊润滑啊周边零部件的精度啊等等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1. 有进步。
2. 固定端还需要做改动么?
3. 浮动端也有用内圈与轴松配来浮动的,这是特殊应用,以后再 ...

发热的确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如果把中间连接的杆子去掉 发热没这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发热的确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如果把中间连接的杆子去掉 发热没这么严重。

对,这个图就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发热的确有可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如果把中间连接的杆子去掉 发热没这么严重。

深沟球的轴承座上润滑孔位置不对,因为深沟球轴承外圈中间没有油沟油槽。
润滑剂必须从侧面进去。如果轴承座已经有润滑孔,可以堵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深沟球的轴承座上润滑孔位置不对,因为深沟球轴承外圈中间没有油沟油槽。
润滑剂必须从侧面进去。如果轴 ...

恩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不客气,咱们互相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L:
P大,我换号出来是来删自己的帖子的,论坛不让删了。坛友一场。神交了,保重。逛逛。

刚看到73楼时,就感觉是你逛大;到74楼就确认了。
从年龄上看,你是我大哥;实践经验也比我丰富多了;你不来社区,我又少一个良师益友。
逛大哥,保重!

网友:
轴承是不是用的高速轴承?

网友:
加油润滑一下冷却不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用调心轴承呢,振动大吗、还是为了消除加工误差

网友:
唉,一言不合就离开。

不看佛面看僧面嘛………………就辣么狠心的丢下了我们???

网友:
滚动轴承,速度可以很高,很精密,一般都是全封闭的,不用加油润滑,正常工作状态下不应该发热,发热就已经开始失效了,要更换;而滑动轴承是要有润滑的,润滑脂等,滑动轴承一般用于大负载,如冲床,转动速度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