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球面孔

楼主(2016-07-05):
附件中3.5孔台阶处要求加工成直径3.5的球面,与3.5的钢珠贴合。此产品是热成型,材料为PPS和POM+玻璃纤维。每批次有细微差别,每批次加工球面孔都需要调整。我的想法是定做硬质合金铰刀,根据热固塑料切削速度,算出转速在320-480r/min,上下调整有伺服。求大侠指教可行性。

网友A:
这种材料的切削速度这么低,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料的切削速度这么低,搞错了吧?

查表热固塑料铰孔标准值20-3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材料的切削速度这么低,搞错了吧?

钻孔的切削速度是80m\min

网友(点评):
人家按铰刀算的,你贴个钻头算几个意思啊?

网友B:
这玩意精车不行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钻孔的切削速度是80m\min

查表热固塑料铰孔标准值20-30m/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精车不行吗?

偏心的 一天几千的量 你车床就是能做也出不了量啊

网友(点评):
你这材料用铰刀还不如偏心用车刀车呢。当然,是我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