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图和零件图中图框各相互对应的信息在机械设计中怎么写

楼主(2016-07-05):
我是新手,上边是CAD图框,左边是设计总图,右边是零件图,我想问一下,总图和零件图中图框各相互对应的信息在机械设计中怎么写,谢谢!

网友A:
加图号吧?

比如总图图号是SB-000000/SB-000001

依次往下

网友B:
图号、材料、名称等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号、材料、名称等要一致。

材料就像上图图框中“GB/T6728-2001-120x60x6/Q235-B”’表示的那样写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图号吧?

比如总图图号是SB-000000/SB-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