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问题求教

楼主(2016-07-05):
Rmax 16
LT=1.5   粗糙度符号下的这两行是什么意思,我自己查了下知道Rmax 16 表示粗糙度最大值,LT还是不清楚,请教各位大侠,感激不尽

网友A:
什么样的零件?能否显示出来?图纸绘制采用什么标准?

网友B:
一直还没见过

网友C:
LT就是Traversing Length,就是测针在测量过程中的整个行程的长度。
包括前部备用长度,评价长度和后部备用长度,前,后备用长度的目的滤掉瞬态响应的而导致的误差。

网友(点评):
再多说一句,测针在启动,停止过程中,微观上看是抖动的,这样结果显然是不正确的,要的是匀速稳定的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零件?能否显示出来?图纸绘制采用什么标准?

是个放气螺丝,貌似是丹麦客户图纸,粗糙度是标在锥面上

网友(点评):
是密封面,所以,对粗糙度有特殊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就是Traversing Length,就是测针在测量过程中的整个行程的长度。
包括前部备用长度,评价长度和后部备 ...

谢谢,很专业的解释,LT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取样长度?

网友(点评):
不可以,评定长度里包含一个及以上的的取样长度。

网友(点评):
建议看看东京精密的粗糙度仪的说明书,里面有介绍。百度文库里有这个文档。

网友(点评):
Usually sampling length is indicated by L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还没见过

我也是没见过,本来也是新人,办公室问了一圈也没得到答案

网友:
百度文库的

网友:
大神好专业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很专业的解释,LT 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取样长度?

非常感谢,大侠们辛苦了

网友:
学习   一下

大婶很多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谁可以翻译一下英语那个回复吗,看着很有用,就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
干过质检,但没见过那个标示,现在了解了。

网友:
谢谢,很专业的解释

网友:
又懂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