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同种符合重复标注

楼主(2016-07-05):
在机械设计中,同种焊接符号在一张图中出现好多次,可以像上图一样标注“TYP.”吗,避免同种符号重复标注?在一般的机械设计中可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A:
TYP是TYPICAL的缩写,意为典型、代表、象征,这是英制图纸上常见的标注方式,是指在一张图纸上会有多个尺寸或位置关系相同的特征。

网友B:
脱欧了,然后再公投留欧,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是TYPICAL的缩写,意为典型、代表、象征,这是英制图纸上常见的标注方式,是指在一张图纸上会有多个尺寸 ...

有什么特殊标注方法吗,一张图里的焊接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欧了,然后再公投留欧,可以吗?

一般标注多处焊接怎么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标注多处焊接怎么标?

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国标中怎么表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中怎么表示?

“其余” 两字可以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