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应该怎么焊接

楼主(2016-07-05):
请教下师傅,紫铜应该怎么样焊接,现在我们把工件加热到700左右的温度采用25%的银铜焊条,用氩弧焊和氧焊都试过了,老是出现气孔。请教下师傅应该用什么焊条怎样的焊接工艺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银钎焊

网友:
请技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银钎焊

用氩弧焊还是氧焊的

网友:
就用氩弧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氩弧焊还是氧焊的

真空钎焊炉

网友B:
工件多大?钎焊可以用链式炉或扩散炉,通氮气和氢气保护。

网友(点评):
钎料就用银铜焊料,一般用AgCu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多大?钎焊可以用链式炉或扩散炉,通氮气和氢气保护。

工件80MM大左右,我们现在用的是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