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工艺公差

楼主(2016-07-05):
各位大侠,各位工程师,有没有对钣金各种工艺的公差控制有了解的?一般的工艺公差能控制在多大范围内?或者说怎么去标定图纸上的公差呢?

网友:
老师傅有句口头语——分把分,不用争,寸把寸,不要问(扬州话说出来是押韵的)。

网友A:
我以前公司做工程车驾驶室钣金件冲压的 标注的公差 很多是+-0.7 1.0  什么   ,有用激光切割出的半钣金件加工 精度能到+-0.002(2D)。你说的钣金件指的是哪个方面的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具体公差。我都是根据需要给的。

网友C:
钣金件的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公司做工程车驾驶室钣金件冲压的 标注的公差 很多是+-0.7 1.0  什么   ,有用激光切割出的半钣金件加 ...

就是针对不同钣金工艺(折弯、焊接、激光切割等)应采取的理论值和相关经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具体公差。我都是根据需要给的。

理论上是应该比机加工大很多的,但是把我不准,只能每次摸索

网友:
根据需要给的

网友(2018-01-03):
图纸标得好看也得有制程保障,过于精密的加工也是一种浪费!

网友(2019-01-23):
一般无公差标注的公差相当于机械加工的IT12-IT14,我公司用的是未注公差按IT14制造,有要求是另标

网友:
我们用的钣金基本就是做个电气箱,可能比较简单的,一般都不标注公差,机械水真的是太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钣金件的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

按5楼的国标选就可以,普通设备选用C级,激光和数控折弯可选用A级,但也不绝对,盲目提高精度等级也是浪费。

网友(2019-03-25):
GB1804   ISO2768

网友(2022-04-21):
我们给加工厂都没标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