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能承受外压吗?

楼主(2016-07-05):
额定内压40MPa的液压油管,内部无东西,然后把两头堵住,整体放在40MPa的油中。

请问这样做的话,外部的油是否会侵入到胶管内部?

或者是否有能防外压的油管?知道的大侠能否告知一二,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出油的高压管。
另外。抗内压和外压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薄壳结构,承受内压比外压大。

但是大侠您问的是胶管。不直接压瘪了吗?里面的钢丝。胶管不直接破损。最小弯曲半径。早就超过了,

网友:
这样做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工程问题应该来自工程实践,什么样的实践中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深水中用的保护性套管。

网友(点评):
那么,管子里面应该有点什么,也应该带压力。内外压力差也应该比那管子在一个大气压下工作时小很多。

网友(点评):
管本身的结构不是为抗压设计的,外压力作用下结构失稳,被压扁是有可能的。接头处的密封结构在内侧,外侧只是紧固加力结构,很可能渗水。

网友:
无条件去做验证,但我猜肯定会压瘪。而且还是瘪到不可复原的那种,钢丝网被损坏。
管子被堵住以后,里面只有空气,空气可以被压缩,40MP的高压完全可以把那点空气挤成渣了~

网友:
这样做好像没实际意义,不知目的何在。

网友:
管外面积比管内面积大,理论上承受的压强较小,但管内空气承压能力远比不上液体。

网友:
大侠在玩深水中的东西哪?

网友(点评):
被深水中的东西玩~~~

网友:
高压软管是可以承受内外压的,但不能超过其承受极限

网友(点评):
就是说,是可以使用的吗?

网友:
常规软管肯定都不行,会被压瘪,编织缠绕的都抗不住,需要使用深水软管,约相当于4000米水深的软管不多,就我所知一般超不了3/8,当然如果软管里有不可压缩流体,这就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答复,其实就是想找一根深水中使用的保护套管,保护信号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