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循环程序

楼主(2016-07-05):
g71u1.2r0.5
g71p1q2u1f0.23
请问u1.2是单边(半径)值还是双边(直径)值
哪么u1呢

网友:
U是单边吃到量

网友:
这要看你是什么系统    就像G2 G3没有标准的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认真回复你一下吧   一般是上面的单边  下面的是绝对量

网友:
上面U1.2是半径量,下面U1是精车余量(一般 是直径量)

网友(2016-08-04):
数车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