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铁在均匀磁场中受到的磁力(或吸引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6-07-06):
有没有哪位大侠指教一下,钢材(或者铁)块在均匀磁场中受到磁场的作用力怎么计算?

磁场为均匀磁场,磁场强度B=0.2T(该磁场范围很大,其场强几乎不受放入其中的铁块影响), 钢材(或铁块)体积为10*20×30mm,怎么计算这个铁块受到的磁力?

请给出具体公式,如果没有很准确的公式,可以给出粗略计算的公式,能估计计算出受到的磁力量级即可,误差别超过50%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问题吗?求回答啊??!!

网友A:
网上查,有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有公式的

是那个很复杂的公式(有微分积分之类)吗?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公式计算,个人感觉应该就跟场强、铁块体积有关系,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

网友(2024-08-07):
我想知道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怎么计算?

网友:
不应该是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