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确定工艺尺寸

楼主(2016-07-06):
花键轴尺寸为直径23.6mm  然后要轧出一段长50mm的花键 要求花键的根部到端面为17mm  上偏差0  下偏差-20丝 我知道轧前直径是24.98mm  但是怎么确定这段轧前直径到端面的距离

网友:
20丝的要求似乎有点苛刻。按说轧你这尺寸的花键一般不需考虑长度变化,毕竟轧制的只是圆周表层,芯部大部分没有影响,表层也以径向变化为主,长度方向不多。理论上也给不出来。曾与做轧机的厂家探讨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复:必要的话,通过试加工找出修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