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挤压ADC12硬质阳极氧化严重磨损问题

楼主(2016-07-06):
各位大神,目前委托外协厂做的挤压ADC12硬质阳极氧化,膜厚3s(30um),硬度250HV,在零件跑完性能后膜层就磨掉的差不多了,求解?是材质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铝表面做硬质阳极氧化提高耐磨性
还有种表面处理方法比硬质阳极氧化还要硬
这种方法你先慢慢查吧

网友:
硬质阳极氧化一般硬度至少需要400多HV,你做出来只有250HV,数据不对

楼主:
是与基材有关系吗?4032做出来的效果如何?还有一种是化学镀镍吗?

网友(2017-04-28):
可以试试铝合金微弧氧化处理,耐磨性比阳极氧化高很多,微信AlMg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