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批量倒角求助

楼主(2016-07-06):
绿色的线部分倒角,《开槽的那个孔底部》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孔直径20倒1的角,不管客户用来干啥,反正就是要倒。。。。汗

网友:
看不清啊。

网友:
确实看不清,楼主截个图,有箭头指明

网友:
交叉孔倒角没什么好的办法,一般是化学烂掉毛刺或者磁力研磨去除。

网友:
这与我们阀块加工中交叉内孔倒角差不多,我们只是去毛刺而已,用手动刮刀。不知道你这个有要求吗?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
这个我想到了一种换热器生产时候常用的一个部件,挖槽器,你可以搜搜,只不过你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一下!

网友:
楼主不能拍清楚点吗!

网友:
交叉孔倒1mm的角

网友:
能不能先倒角再开槽

网友:
内孔倒角钻 貌似也用不上 内孔是个曲面 +开槽
刮刀是可行的 也只是用在铝上  *1的倒角呢 刮出来 也只是凑合
数控铣吧 貌似可行 就是成本稍高

网友:
机器人去毛刺

网友:
只能人工刮

网友:
记得有弹簧倒角器,刀具品牌记不得了。前面是扁钻,后面是弹簧反刀。
钻孔时弹簧压紧,反刀收缩正常钻孔。通透后反刀弹出,旋转刀具拉出倒角直接成型,并能直接安全退出反刀。
百度看下。品牌名字真记不得了。可用于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