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mm 冷轧板

楼主(2016-07-06):
图纸是箱体的盖子,想把划红线的缝隙部分堵上,用哪种方法,在发给外协厂的时候,图纸上咋么描述?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填角焊,氩弧焊,焊后打磨外表面,抛光圆滑

网友:
你用SW画,有闭合角命令。用ProE画有延伸壁。你把模型发给钣金厂,他们给你改个折弯半径和K因子就可以展开上冲床了。成型后焊接封角

网友:
比如2mm的板,折高20,那么冲折边缺口为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