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红圈内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的专业名称

楼主(2016-07-06):
     请教各位,图片中类似滚珠丝杠传动的零件的专业名称是什么?谢谢!                        自己完全可以机加工出来,感觉没有买市场上的成品划算。

网友:
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杆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滚珠丝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梯形螺纹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和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杆结构类似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丝杆不像滚珠丝杆,梯形丝杆还可以自锁

网友:
螺旋千斤顶

楼主:
   就是丝杆螺母传动,但具体专业术语不知道。

网友:
调节高度的吧

网友:
是像千斤顶。

网友:
是不是叫螺升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