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擦因数的疑问

楼主(2016-07-06):
钢-钢 无润滑为0.15   有润滑为0.1~0.12
钢的粗糙度需要是多少呢?
刚拿几个零件试了,确实不如研磨加工的量块顺滑
下面是的说法如何?

网友A:
纯摩擦探讨还是设备有需要,如果后者的话,贴上结构更好些

网友:
这两个是一样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摩擦探讨还是设备有需要,如果后者的话,贴上结构更好些

纯摩擦探讨吧

网友:
摩擦摩擦 魔鬼的步伐

网友A:
上面说的粗糙度过细,肯定是极小的,至少两位小数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的粗糙度过细,肯定是极小的,至少两位小数以上

但是没具体的数字,也不好说
机械手册上说是一般条件,也没说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没具体的数字,也不好说
机械手册上说是一般条件,也没说很详细

是,多翻翻杂志或许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