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取代凸轮的趋势?

楼主(2016-07-06):
看过一些棒子的设备,也看过鬼子的设备,发现用凸轮的好少。自己做的能用气动伺服的也尽量避免凸轮,而大家讨论的时候,对凸轮也是讳莫如深!讨论下,大家做的设备用凸轮的多不?

网友:
机床ATC也有用私服替代的,但是,成本更高

网友:
伺服还是凸轮走的都是那个曲线,你看那个性价比高用哪个!

网友:
千变万化的曲线,当然是伺服莫属.

网友:
看用在那些类型上面了,一般情况伺服是能代替凸轮的,但是高速或者结构紧凑的时候,伺服也是爱莫能助的

网友:
有本事把发动机曲轴取代了

网友:
时代进步了

网友:
没有万能的,只有最佳的。

网友A:
凸轮噪音大大大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哪儿用的凸轮,还不是“大”,而是“大大大”??????

网友:
伺服灵活性好柔性好 易于维护 精度也高  以前电控达不到现在的要求当然凸轮多 。凸轮成本低稳定性好 控制简单  现在可以看情况调整方案。

网友B:
重要的场合还是凸轮好,棒子的机器抄鬼子的多,鬼子的机器凸轮还是蛮多的,现在的工业凸轮好多是等速,加工也不难。伺服好是好,还是没有凸轮稳定。最主要是一个大凸轮可以同步几个小凸轮,动作同步。我还是佩服鬼子的凸轮结构的

网友:
用途不一样。。。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A:
凸轮噪音大大大

那是凸轮没有设计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场合还是凸轮好,棒子的机器抄鬼子的多,鬼子的机器凸轮还是蛮多的,现在的工业凸轮好多是等速,加工 ...

变速凸轮有存在意义吗?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