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下图示加工工艺顺序是否正确

楼主(2016-07-06):
各位大神,这个零件需要表面淬火。我想的加工顺序是
1.选棒料,用车床进行粗车,做出基本的形状。
2.用铣床铣出半圆柱。
3.使用数控铣床铣出半圆柱上的槽和圆柱端部带有待遇圆弧的槽。
4.使用钻床钻出中间的孔和4个沉孔。
5.表面淬火。
6.精车。
7.表面处理

网友:
精车要崩刀,半圆柱最后做

网友A:
淬火放在精车后吧,你们自己有淬火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放在精车后吧,你们自己有淬火设备?????

淬火放在最后做可能会有变形啊

网友:
淬火后车不动吧,一般都是磨

网友:
这个要看你淬火采用什么工艺了,是真空淬火,还是其他什么,这种零件,机加工都由热处理决定工艺的。

网友:
材料淬火后 在车 且形状不规则 这个难吧

网友:
可不可以先精车---淬火---磨(留镀铬余量)---镀铬

网友B:
最后线切割半圆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线切割半圆形状

怎么可能

网友(点评):
大致看了下图纸,最后线割缺口部分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第1步粗车后半精车,后面基本不变,第5步是淬火,第6步内外圆磨,就可以了。图纸表达方式不够直观明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零件需要表面淬火。我想的加工顺序是
1.选棒料,用车床进行粗车,做出基本的形状。
2.用铣 ...

直接上图,表述太笼统了

网友:
大侠安装位尺寸公差精度挺高,圆柱度和同心度没有要求。
大侠加工的时候哪个是基准面,半圆柱和槽的铣倒是无所谓,看图纸没有什么实际的要求。就粗车之后,拿到钻床上去钻孔,粗车后用哪个基准面定位孔?当然孔的位置度要求低就无所谓了。就说最简单的普通立钻,手工划线,以哪个基准划线?重新装卡,单边误差3丝,钻孔之后重新装卡精车。
淬火一般在精车后面,淬火后精车刀受不了。最后上磨床就可以了。
圆柱度和同心度没要求,淬火也就是行位变化,尺寸又不变化,对你没影响。而且淬火到50,5个厚的壁,回个火变形很小。
大侠,也没有清根的习惯。

网友:
你淬火在钻孔前不怕变形吗?我觉得应该先淬火在进行孔加工和精车吧,要是怕精车量太大的话,可以加个终车,给淬火留变形量吧

网友:
看刀的好坏与技工的水平。

若二者取上限,是可行的。若二者都只是一般,建议先半精车,淬火,然后磨

网友C:
1.先粗车成型,要铣缺口的外圆与内孔余量多留
2.铣加工(建议加持小端圆柱,铣缺口,钻孔,加工中心一次做完),有必要的话,做一下去应力
3.半精车外型(余量不能多,单边0.2-0.3mm
4.淬火
5.精车(有公差要求的放镀层有效厚度余量)
6.镀层(表面处理)
7.磨床(保证有要求尺寸的有效镀层厚度及尺寸公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零件需要表面淬火。我想的加工顺序是
1.选棒料,用车床进行粗车,做出基本的形状。
2.用铣 ...

你那个32的槽,表示不明确,右上角那个剖视图为什么不完全显示出来?

网友:
可以改氮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粗车成型,要铣缺口的外圆与内孔余量多留
2.铣加工(建议加持小端圆柱,铣缺口,钻孔,加工中心一次做 ...

这个带缺口的槽,必须要使用数控铣床吗?普通的钻铣床不能完成吗

网友:
请教一下 ,为什么还要镀硬铬? Cr12本身含碳量高,淬火到62度毫无压力,你说要韧,调质后感应淬火,另外Cr含量也高,想当与不锈钢的的Cr 含量了,

网友:
可不可以先精车---淬火---磨/或者精车(很痛苦)
或者淬火后变形不大就直接加工大尺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先粗车成型,要铣缺口的外圆与内孔余量多留
2.铣加工(建议加持小端圆柱,铣缺口,钻孔,加工中心一次做 ...

沉孔怎么加工,反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带缺口的槽,必须要使用数控铣床吗?普通的钻铣床不能完成吗

普通铣床也是可以的,槽和你的精度要求,没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沉孔怎么加工,反锪么?

是的,按图纸显示,沉孔与圆柱面太接近,但孔的要求不高,反锪会有偏差,但不会偏差太大

网友:
用激光淬火,基本你这个变形量很小,但是硬度会低一点。

网友:
我槽。。。。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看图纸要求能把最后一道工序改成磨削回好点
图纸上只有一个53的尺寸右公差,其他的可以放得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