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滚珠螺母安装

楼主(2016-07-06):
滚珠丝杠滚珠螺母可以按照如图所示安装吗?

网友A:
看不清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意思。

thk给出的安装方式为利用支撑座将滚珠花键和滚珠螺母连在一起,带轮在两侧,如图1所示,现在我想滚珠花键和滚珠螺母对着装,让带轮对着装,但这样好像是缺少径向定位,我想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B:
没看错的话,螺母是反向安装的,没有用到螺母外圆定位,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因为丝杠只承受轴向载荷,只要调好同心度、平行度和中心高就好了。但是单从这个图上看的话,螺母会加长安装的空间,减小有效行程。这个图不够直观,看错的话还请指正。

网友:
可以的。找供应商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螺母是反向安装的,没有用到螺母外圆定位,理论上都是可以的,因为丝杠只承受轴向载荷,只要调 ...

哦哦,知道了,螺母就是反向装的,这样安装空间要比正着安装节省空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知道了,螺母就是反向装的,这样安装空间要比正着安装节省空间吧?

按这个图看,你说的节省空间是说节省安装件的空间吧,螺母没有被包在里面,裸露外面反而减少了有效行程,还有就是反向装得确保螺母法兰两个面都是基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