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压铸件能切削加工吗?

楼主(2016-07-06):
       想用压铸方法做点锌合金件。由于压铸的尺寸误差,可能会略微做点切削,就是用钻头扩孔而已,然后再打磨、挂镀。请问这样可以吗?我就怕压铸件表面光滑里面粗糙,那如果把表面切掉之后强度肯定大大下降。注:是在家庭作坊里做的压铸加工。那个压铸机器也就比床大一点,模具是钢的。

网友A:
关键看压铸机的吨位,正常压铸锌合金表面至以下3mm是不允许有缩孔存在的

网友:
我们在锌合金上钻孔攻牙,没有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压铸机的吨位,正常压铸锌合金表面至以下3mm是不允许有缩孔存在的

那个压铸机的长、宽和单人床差不多,大约1米3高。大概是多少吨位的呢?

网友:
还是找个专业的模具设计设计一下,不然会有气孔,沙眼,缩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