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对刀块的安装需要销吗?帮帮忙吧,明天课设答辩了。

楼主(2016-07-06):
如题,

网友A:
需要,要不然螺钉松了,基准不是跑了

网友B:
刀块一般都不会打销固定的,毕竟要经常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要不然螺钉松了,基准不是跑了

喔喔,大神,那我下面用两个螺钉两个销孔可以吗?成对角布置。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两个销是悬在上面的,是不是下面还要加什么东西堵住(比如用个紧定螺钉)啊?防止它落下来。

网友(点评):
定位销是过盈配合的,掉不下去

网友(点评):
定位销是过盈配合的,掉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块一般都不会打销固定的,毕竟要经常拆装

那怎么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块一般都不会打销固定的,毕竟要经常拆装

大神你看,这个不是用销固定的吗?对刀块需要经常拆卸吗?我这是专用夹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喔喔,大神,那我下面用两个螺钉两个销孔可以吗?成对角布置。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两个销是悬在上面 ...

非常的确定吗?
另外大神,你的回复一般都是相同的两条。

网友C:
你图上紫色部分是工件外形轮廓吧,对刀块都比它高了,对完刀以后要拆掉,要不然加工时容易撞刀。

网友:
一面两销,是基本定位方式,没有两销,那至少三个自由度没有约束,怎么保证位置正确?有其他替代方案吗?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刀片多大
据图片显示好大
曾经用过铣床飞刀
上四片刀片
用的是沉头螺丝,内陆角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上紫色部分是工件外形轮廓吧,对刀块都比它高了,对完刀以后要拆掉,要不然加工时容易撞刀。

恩恩,是的。对,你说得对。我考虑过了,
那我可以把对刀块设置的低一些行吗?也就是说Z轴的位置比要加工的尺寸低一些,对完刀后上移到相应的距离行吗?

网友(点评):
刀具降得太低,对刀又不方便了。

网友(点评):
刀具降得太低,对刀又不方便了。

网友(点评):
如果有大盘刀,太低了都没法对。

网友(点评):
你自己取舍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恩,是的。对,你说得对。我考虑过了,
那我可以把对刀块设置的低一些行吗?也就是说Z轴的位置比要加 ...

我找到方案了,还是对完刀就拆了的好,对刀块太高了,不方便,影响夹具的装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