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顶尖加工台自动化改造,有关机械手上下料的问题

楼主(2016-07-06):
公司要将一个轴类零件表面处理的双顶尖旋转加工台改造成自动化的,交给我一个新手做方案。最近自己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在网上也查了一些资料。做了个方案,结构如图所示:分度头,浮动气动尾座,驱动顶尖,上下料用ABB机器人。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抓取机械手,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们指导一下。
工件规格:直径40-90mm不等,重10-25Kg。

网友A:
奢侈啊,用雄克气缸,两对夹抓,中间是V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奢侈啊,用雄克气缸,两对夹抓,中间是V形状的,

老板说雄克好贵的,好钢主要用在机械人上,其它的成本要省省

网友A:
用一块底板,装两根直线导轨,夹抓装导轨上,用FESTO气缸控制开合,气缸一定要用带包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一块底板,装两根直线导轨,夹抓装导轨上,用FESTO气缸控制开合,气缸一定要用带包闸的

上下料工件的时候怎么保证工件和分度头对中?

网友(点评):
前后顶尖孔可以自己找正,机器人把工件插进去就行了,机器人只能上下料,难道你手动装夹时,就们保证对中,是顶过来之后,才对中的

网友(点评):
我手动上料的时候自己可以调整的,夹爪要做成浮动的吗?

网友:
多说无益,“桁架”二字足矣

网友(点评):
是的啊,上机器人太奢侈了

网友C:
这是一种送料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送料方式

只能从正上方上下料,下面还有其它的设备,没有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料工件的时候怎么保证工件和分度头对中?

是的,靠顶尖自动找正,机器人只把工件放进去

网友:
下料用机器人,除非有多种产品,或者下料放不同的地方,竖直放置,水平放置,带角度放置都有,再有就是机器人周围还有其他工序,一个机器人完成所有搬运工作,至少3-6个工序,要不确实浪费。
卡爪 两套方案
1)自己做V型同步机构,用一个气缸当动力,夹紧工件
2)选用标准产品。除了SCHUNK 还有好多家做这种夹爪。国产的也有,就是精度差点。如果你的都有导向,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