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图示产品的工装夹具和毛刷清洗夹具?

楼主(2016-07-06):
要求描述:
1.产品在电镀前需要清洗,清洗夹具要求能够通用型
2.产品内壁和外壁要求要毛刷清洗(产品表面油渍、固化油渍)

网友A:
建议购买一台小型“单槽超声波清洗机”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购买一台小型“单槽超声波清洗机”就可以搞定

超声波已经试用过了,对于产品表面油腻已经干固的效果不好,而且需要考虑流水线作业

网友:
你要流水线作业,做夹具用毛刷清洗,这个效果应该不会高的,你可以试下超声波+振动筛+传送带机构配合实现,至于清洗效果跟你的去污液和温度有关系,,控制好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我以前公司6x3000mm的细管用超声波都没有问题的额,你这个零件这么大应该可以

网友:
要带加热功能的清洗机、我公司清洗零部件的温度一般控制在50-60℃左右。

网友:
这个你既然要流水线作业,最好不过了。直接用超声波清洗,一条设备,从进去到出来,里面经过好多种工序进行清洗,保证干净的。我们这边给汽车发动机缸体进行超声波清洗,手机壳清洗都能达到要求,需要的话联系我,我让技术给你聊Q344840572

网友:
非要毛刷的话。那成本高啊  一台机器做这么多活。。
设计架构可以  选择双主轴数控车结构  毛刷做模拟刀具运动轨迹   还要换毛刷机构   , 输送带分检验  分出同一种的规格   ,自动上下料。
还要一种直接上机械手 机械手快换机构  上料又下料又轨迹清洗
  夹具就2个 卡盘机构就行了
直接非标定制一台 磁针 加超声波 定制清洗剂 的机器 估计你又玩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已经试用过了,对于产品表面油腻已经干固的效果不好,而且需要考虑流水线作业

个人想法,先用超声波清洗,选对介质,洗完后再用软毛刷擦拭

网友:
可以用四槽超声波清洗机,几个槽的功能作用不一样,建议先放入喷淋槽,进行喷淋清洗,选好喷淋溶剂,控制喷淋压力,然后再放入超声波清洗槽,同时进行上下抛动,再进入市水清洗槽,最后进行烘干,一台机器可以完全搞定,也差不多是流水线作业形式,很多行业都有应用这种设备,我们以前做过,用来清洗CNC后的手机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