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压阀的问题

楼主(2016-07-07):
本人设计产品,液态油所处空间属于密闭空间了,旋转时油温升高产生高压,需要泄压,由于空间尺寸所限不能采用体积较大的泄压阀,请问:黄油嘴倒装能不能当泄压阀用?欢迎赐教!

网友:
黄油嘴倒装就是单向阀嘛,关键你的压力有多大,是不是可以用螺纹插装泄压阀?

网友:
没这么用过不知道,也没研究过

网友:
泄压阀没有这么用的。还是加装阀,注意阀的流量大小。

网友:
油嘴外部你怎么连接啊

楼主:
“螺纹插装泄压阀”是怎样的东西?

楼主:
有没有样本?

网友:
具体的泄压阀    可采用直动式溢流阀或二位二通电磁阀,这个较简单,注意通过的流量大小。

网友(2016-08-10):
    楼主查找一下 带排气功能的测压接头  看看适不适合

楼主:
我需要的起到泄压(排压)作用的东西,体积要小,就像M10×1的黄油嘴大小,要不我没有安装空间。

网友:
储气罐用的安全阀,换掉弹簧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储气罐用的安全阀是什么形式的,发一个结构图看看。

网友:
楼主想象力值得我学习,不过黄油嘴就是一个单向阀,且开启压力非常小,无法实现你的需求。

楼主:
changjun410你好!我主要是要把加油的腔体内的压力释放出去,并且防止外边的泥浆进到加油的腔体内。看看黄油嘴倒置(加油口的内六角螺塞的内端面钻攻螺孔装黄油嘴),行不行?

网友:
可以试试,螺塞在油液面以下还是液面以上?

楼主(2016-10-10):
螺塞在油液面以上

网友(2016-11-20):
可以,关键你是多大压力了,它也是单向阀吗

楼主:
压力就是轴承旋转(30~100转/分)搅动液压油发热产生的压力。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

楼主:
压力就是轴承旋转(30~100转/分),搅动液压油产生的压力,具体多大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