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检测纱线上的粗细不良

楼主(2016-07-07):
各位行业大神,如何能够精确检测出纱线上粗细的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相机

由于使用量大,相机成本太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B:
具体生产还是使用背景没交代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生产还是使用背景没交代清楚

这是纺纱机上的纱线,在供给过程中有这种不良,就是要将这个检测出来,剪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纺纱机上的纱线,在供给过程中有这种不良,就是要将这个检测出来,剪断。

视觉检测确实成本太高,简单便宜的办法还没想到。

网友C:
如果线是按轴线移动的可以加宽带传感器来识别,不同的宽带输出不同的透过率,就可以判别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线是按轴线移动的可以加宽带传感器来识别,不同的宽带输出不同的透过率,就可以判别出来了。

有相关的型号吗?我找了基恩士,有一款可以用但是要2-3W,价格太高了,一台设备上要100多个

网友(点评):
基恩士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他的型号 FU-E11 足可以解决。配上放大器具体型号忘了。

网友(点评):
价格也不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型号吗?我找了基恩士,有一款可以用但是要2-3W,价格太高了,一台设备上要100多个

你好,再给看看放大器的型号,我先购买一套作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