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磨耐酸材料或表面处理技术

楼主(2016-07-07):
万能的水友,啤酒、饮料灌装机上的一块板,玻璃瓶要在板上滑动,故需要耐磨;设备清洗时清洗液会加弱酸,故需要一定程度的耐酸。最好是常规材料(304,这种材料我们最常用)做表面处理,或者是市场上容易买到的其他能满足要求的材料。感谢!

补充内容 (2016-7-7 13:09):
8L有图

楼主:
原来我们作的是QPQ盐浴渗氮,但是耐酸差,上锈。

网友:
推荐一种材料,氧化锆,金属热处理的话,渗氮处理可以增加耐磨

网友(点评):
渗氮不耐酸

网友:
电镀

网友(点评):
镀铬不耐酸

网友(点评):
镀铬就是在酸性环境下镀上去的,还不耐酸,涨了点知识

网友:
换个思路,用玻璃行不?

网友(点评):
需要一点加工,玻璃应该不行

网友:
看什么样的加工了,建议上图;再者也不一定非得耐磨,综合成本考虑是耐磨不总换合适还是一般耐磨勤更换合适

网友(点评):
我们是做设备的,不是使用方,所以当然是一般耐磨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耐酸多用奥氏体不锈钢,但是不耐磨,可以渗碳,渗氮,但耐腐蚀性又能下降,看你前面表述是弱酸,可以用马氏体不锈钢热处理试试,总之,各种方法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成本核算吧

网友(点评):
可以通过表面处理来实现吗

网友(点评):
8L有附图

楼主:
附图

网友(点评):
这个论坛的附图真是个硬伤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点评):
并且洗完就擦干的话可以考虑不锈钢做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浸泡洗并且洗完立即处理干净的话可以考虑不锈钢做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基体材质看不到,你目前的镀陶瓷方案不满意点在哪里?使用频率、期望寿命是多少?对拆换频率的接受度有多高?这些对最终方案选择都有影响

网友(点评):
基体材料是304,成本高,喷涂后需要平面磨,有的工件尺寸较大,超过加工范围。更换频率这个不好说,因为目前我们碰到的问题是生锈,不是耐磨方面的(原来的材料是2Cr13,一开始是淬火,变形大,后来改成盐浴渗氮)。

网友(点评):
弱酸使304生锈?你们是清洗过程可否描述一下,PH值具体多少?

网友(点评):
304喷涂陶瓷是新改的工艺,以前是2Cr13盐浴渗氮。

网友A:
特氟龙可以吗  耐酸PVC可以吗

网友(点评):
不耐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可以吗  耐酸PVC可以吗

因为非金属材料不是太了解,从感觉上来说不会比金属材料耐磨(只是个人感觉),因为现在科技发达了,不能绝对。我们的设备基本是使用状况是只要在生产时,玻璃瓶就会连续的在这个零件上滑动,所以这个也属于易损件,最早的时候用的是2Cr13淬火制作的,硬度大概在HRC40-45,耐磨基本满足要求,但是会生锈,不知道F4的耐磨性能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我们有环保的不锈钢表面酸洗钝化处理技术,酸液不含硝酸、氢氟酸、磷酸等,可以直接接触皮肤,无毒、无腐蚀、无污染,处理后达到食品级,对人体没有伤害,产生的废液可以直接排放,不会污染环境。处理不锈钢焊缝色变,恢复至不锈钢表面原色,并可对表面进行去油、去锈、酸洗、钝化处理。如有兴趣,qq3293843250详聊。

网友:
其实  陶瓷的耐磨  还耐腐

网友:
316L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就是价格贵点。

网友:
耐磨的话,可以考了电镀硬铬

只要不用盐酸洗,可是使用硫酸洗,没问题的

网友(2017-11-06):
化学镀镍钨磷应该能达到耐磨性和防腐性

网友:
我公司是依托国内科技大学材料学院的公司,有一种硬质合金陶瓷材料,可以满足此生产工艺要求

网友(2018-09-06):
PTFE材料够耐磨了。若强度不够可以考虑PEEK。就是价格稍微。

网友:
楼主,我司新研发一款金属表面处理剂,针对于不锈钢、不锈铁、粉末冶金件等,解决了金相、析氢等问题,欢迎各位有高难度表面防锈、盐雾、湿热、附着力等问题的朋友提出来试用、探讨、交流。联系QQ9221571,电话13862634007

网友:
楼主,详细看了您的介绍,您目前需要解决是耐腐蚀问题,我司新研发一款金属表面处理剂,针对于不锈钢、不锈铁、粉末冶金件等,解决了耐腐蚀、金相、析氢等问题,欢迎各位有高难度表面防锈、盐雾、湿热、附着力等问题的朋友提出来试用、探讨、交流。联系QQ9221571,电话13862634007

网友(2018-12-18):
2cr13热处理之后可以做防锈处理,现在很多这些工艺  我勉强算半个工程可以帮您解答一些 18320207686刘(电微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