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选不了属性编辑卡?

楼主(2016-07-07):
SW工程图模板,选不了属性编辑卡?高手来帮忙啊?谢谢

如图所示: SW 装配体 模板,右下角 选择不了属性选项卡,重新生成另存后;重启SW ,还是加载不了
在零件图模板里正常啊?这是为什么?
  l另外请教高手: SW 零件和装配体 模板 用同一个 属性编辑卡,还是不同的?怎么设置啊?

网友:
哦哦

网友(点评):
喔喔啥意思,呵呵。

网友:
正确添加自定义属性文件路径了吗?

网友(点评):
在sw 安装目录,系统自带的目录下 新建一个;同样的做法,单件图的好用

网友A:
注意看图片黄色部分文字,将模板所在文件夹路径添加上去。零件和装配体模板不一样,在属性编辑器右侧有个下拉框,可以选择

网友:
在系统选项中,文件路径那里,没有增加自定义属性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图片黄色部分文字,将模板所在文件夹路径添加上去。零件和装配体模板不一样,在属性编辑器右侧有个下 ...

谢谢哥们! 我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呵呵! 非常之感谢啊,呵呵!
另外还想请教个问题:
工程图和焊接件 里的属性编辑卡 有什么作用?你用过没有?
尤其是 工程图的属性编辑卡?可以编辑 工程图本身的属性么?

网友(点评):
工程图和焊接件的属性我没用,我也是最近转换出图方式,还不是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