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辨别标注错误

楼主(2016-07-07):
其中两个选项    40~45HRC
70~75HRC
这两个中有一个是错的标注
可是书上说是40~45HRC错了  我咋感觉是70~75HRC错了   因为对于HRC来说   有效值不能超过70
求大神解释下下

网友:
不懂装懂,是不是HRC40-45对应另种晶相所以热处理和表面处理的过程不同而70--75处理方式是相同的?

网友:
你的问题的前提是什么?
1.仅仅是课本的一个选择题?“下列硬度值标注那种是错误的?A.40-45HRC  B.70-75HRC”那答案选B
2.实际应用场合?比如“关于硬质合金的硬度值下列哪个是错误的?A.40-45HRC  B.70-75HRC”那就选A
HRC测量范围一般不允许超过70HRC,否则金刚石压头极容易损坏,但是没说不允许转换,毕竟HRC用的最多,硬度值最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