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送精确定位方案

楼主(2016-07-07):
各位大侠,一个皮带传送,传送距离4m,宽度0.2m.有以下要求1:速度48m/分:;2:停止精度:0.2mm内;由于是传输口罩,在皮带停止后,口罩不能移动。有没好的方案。

网友:
用同步带吧,至于启停物体不能动,可以考电气来解决

网友(点评):
开环控制 肯定没办法实现0.2mm的精度

网友A:
1:都已经是4m长度了,怎么还会要求精度为0.2mm呢,皮带自己的伸缩率就已经超过你的公差了。2:速度48m/分,相当于800/s,如果用普通电机加上本身惯量是不是很难控制呢?精度0.2mm ,除非你起停时间设的比较长,两个位置相距比较远,有足够的启动停止时间,最好还有辅助刹车。用伺服来控制达到伺服输出的稳定,并在你要检测的位置加上非接触式的LVDT ,用LVDT的位置控制伺服转动的位置,达到0.2mm 以内。由于是闭环控制,在你检测位置理论上可以实现0.2mm以内的精度。

网友(点评):
关于口罩移动的问题,由于是伺服控制,自然可以控制加速曲线,能做到使口罩不动。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方案从基本上就不可行,这么快的速度靠皮带来精确定位到0.2mm,惯性、变形量、滑动量都不止这个级别。关键是为什么传送口罩要这么高的精度,是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网友(点评):
如第二条所说 如果加上LVDT 形成闭环,到可以实现0.2mm

网友(点评):
因为,LVDT 可以进行补偿,变形量等等都可以补偿上,前提是其他参数都不变。如果有其他变量,如环境温度不稳定,湿度,或者产品重量有变化,就不好用补偿的了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加速度控制口罩相对皮带不动,但是有点片面了吧,那只是口罩相对皮带受的力,这速度相对于口罩的质量已经不小了,速度48/分应该是平均速度吧,计算节拍用的,实际速度应该不止0.8m/s,空气阻力都有可能带动

网友(点评):
已经说了,不能考虑其他因素,只是理论讨论。因为足够长,可以将加速度设计比较小能达到口罩不与传输带移动,这是绝对没问题的,除非你说口罩与传输带摩擦力小于0.1,口罩没重量。因为现在他没告诉你重量自然认为是

网友(点评):
口罩足够重,要不就不会要求那么高的速度了。还有可能就是压死和同步带一起传动。那就没有重量的关系了,但是成本自然会比较高了

网友(点评):
皮带上加些隔断啥的不行吗?光皮带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都已经是4m长度了,怎么还会要求精度为0.2mm呢,皮带自己的伸缩率就已经超过你的公差了。2 ...

小日本的一个做口罩的,传动计划要用步进电机,口罩比较轻,停止的时候皮带摩擦小,会有漂移,皮带上加一个个的挡条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感觉只能用机械限位

网友B:
不压住的的这传输速度已经吧口罩吹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压住的的这传输速度已经吧口罩吹飞了。

口罩应该还是一定的摩擦力的,只是重量太轻。

网友:
定位要求高了,停止时间长点可以

网友C:
说一个辅助的结构
在4米尽头处,在皮带线上方加滚轮,要达到降速很多而又不停下来的效果,
这样让皮带线停下来的时候,口罩不至于因为惯性滑移

网友:
口罩外形的边缘差异都不只这点尺寸了,用包装机械常用的跟踪,不过0.2实在悬

网友D:
下面用皮袋 上面在压一天皮袋就好了 夹着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用皮袋 上面在压一天皮袋就好了 夹着送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个辅助的结构
在4米尽头处,在皮带线上方加滚轮,要达到降速很多而又不停下来的效果,
这样让皮带线 ...

兄弟,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
口罩在皮带上的位置用负压吸附的形式应该能满足了

网友:
如果成本允许可以考虑用视觉,判断最后口罩的位置,在修正执行机构或皮带位置

网友:
输送带上打孔,装一个强力负压风机抽气,将口罩吸在输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