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上的曲线怎样理解?

楼主(2016-07-07):
华德10通径的叠加式溢流阀的样本如上图所示。
我现在的问题是看不懂第3页下半部的曲线图。
如图3所示,一共有两个图。左面图上有4条曲线,右面5条。在右侧的那个图上标明了曲线的序号1,2,3,4,5,对应不同型号叠加式溢流阀的流量压力曲线。可左面那幅图上也没有标明序号呀?一种溢流阀,为什么对应4条曲线?

另外,流量压力曲线也看不明白,以右图编号为1的曲线来说,从曲线上可以看到,最低设定压力为15MPa时,通过的流量为80L/min。可设计人员根据这个数据如果选定这种阀的呢?比如说,我希望设计一个工作压力21MPa,流量60L/min的液压系统,给它配这个溢流阀行不?我认为行,应该从样本上看,这个阀最高压力31.5MPa,所以压力行。从曲线右图看,当压力21MPa时,曲线1早都超过100L/min了(虽然图上没标),显然流量也够,所以我认为行。

但我还有问题,比如这个溢流阀和换向阀、液压缸配合,节流调速回路,溢流阀始终溢流,那溢流阀到底溢流了多少升呢?

归根节底,怎么根据设计需求,查看这个曲线,确定某个阀是否可行呢?

加入说对于这个回路,选这个回路的溢流阀,我通过液压缸运动速度,负载,算出系统压力21MPa,泵流量60L/min,可这些流量是进入液压缸的,那到底溢流阀溢流走了多大的流量呢?该怎么选这个溢流阀呢?

楼主:
我明白了,样本第2页里写明了其压力调节范围有4种,50,100,200,315,所有左图的4条曲线对应这4种形式。

对于我的需求,(工作压力21MPa,流量60L/min),应该选200形式的,对么?

楼主:
又差6通径的叠加式溢流阀,其曲线如图所示。
对比10通径曲线

选6通径的稍微小一点,是不?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8UuwpvrCqQen6ZD_ZigXI80Rr7KHarLrlUmMLsmHHSpbpDEfdOR7mjVZe1a0Ddvrd-XRdagpm2UESiqOUtYaLT35M6kNMpTZFpK1cHz2yG

网友(点评):
需要两下载券,您能给我发个免费版本么?有用的话不差10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b8UuwpvrCqQen6ZD_ZigXI80Rr7KHarLrlUmMLsmHHSpbpDEfdOR7mjVZe1a0Ddvrd-X ...

00

网友A:
楼主,如果以泵流量选溢流阀型号,对于6通径的溢流阀60L/min应该是它的极限了,还是选10通径压力315的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以泵流量选溢流阀型号,对于6通径的溢流阀60L/min应该是它的极限了,还是选10通径压力315的阀。

我的问题是:60L/min是6通径的阀的极限是怎么看出来的?从左图还是右图?

是因为左图中的横坐标最大60L/min,所以6通径的溢流阀最大通流流量是60L/min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以泵流量选溢流阀型号,对于6通径的溢流阀60L/min应该是它的极限了,还是选10通径压力315的阀。

您的截图是从哪个文件中截取得,能把文件共享么?

您发的那个链接,需要2下载券才能现在,还看不全,链接的文章和您发的截图不一致,您能把截图的那个文件共享么?谢谢!!!

网友B:
其实,楼主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溢流阀只有一个调节手柄,你的系统需要21MPa的压力,说明要把溢流阀调到系统压力达到21MPa才开始溢流。
那么,如果油缸运行到底时还需要保持系统压力,你要查流走的油量与你允许的压升关系。

网友A:
把文件后缀rar去掉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溢流阀只有一个调节手柄,你的系统需要21MPa的压力,说明要把溢流阀调到 ...

查流走的流量和允许的压升的关系,应该看哪个图?

如果泵的流量是70L/min,液压缸达到运动速度所需的流量是60L/min,那么就说明从溢流阀流走的流量为10L/min呗?如果系统的工作压力时21MPa,那理论上选额定压力大于21MPa,流量大于10L/min的阀就行呗?从样本上哪个曲线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后缀rar去掉

http://www.cmiw.cn/thread-455318-1-1.html

请您看这个帖子,谢谢!我的设计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
溢流阀只有一个调节手柄,你的系统需要21MPa的压力,说明要把溢流阀调到 ...

http://www.cmiw.cn/thread-455318-1-1.html
请您看这个帖子,我的设计正确么?

网友: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424

网友(点评):
谢谢!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00

网友(点评):
您的资料真好!是力士乐哪本书上的?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原来力士乐的教材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