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活塞外圆销空加工的专用机床

楼主(2016-07-07):
   活塞外圆和销空的加工是个难点,关系到粗糙度和外圆,其实最重要的是外圆,其截面不是一个圆,加工要求精度高,还有销空的加工,有的销空是圆的有的是异型孔,粗糙度和精度要求要比外圆还高。
   我们现在生产活塞的专用机床能满足活塞的加工吗,像大众甚至更高端的客户对活塞的高要求,我们国内机床行业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有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吗?

网友A:
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B:
活塞外圆目前有专用的数控车床加工。曾遇到过日本泷泽的此类设备。国内厂家的还未有接触,估计是接触范围有限吧。

网友C:
国内机床目前现状:
1.在高精,高速方面国内机床与国外机床的差距越来越小。
尤其在机床精度方面,国内知名品牌机床精度和国外机床精度相差非常小。但是差距大的是精度的持久性,也就是国内机床用半年或者一年后精度变化很大(超差很大),国外同规格的机床精度稳定性要比国内长很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主要是铸件原材料配比不达标,热处理不好造成的。
在机床快移速度方面国内和国外同规格机床相差并不大。差别主要是导轨,丝杠,轴承等核心部件基本都是进口,国内生产的精度还是有些偏低。
2.机床核心部件差别依然巨大:比如数控系统,伺服电机,驱动器,导轨,丝杠,轴承,主轴单元,刀库甚至气动元件等主要,中等精度要求的机床用台湾品牌,高精度要求的机床用日本和德国的居多。对机床精度和可靠性要求较高时,这些核心部件很少用国产的。

楼主(2016-11-11):
引用 网友B:
活塞外圆目前有专用的数控车床加工。曾遇到过日本泷泽的此类设备。国内厂家的还未有接触,估计是接触范围有 ...

有机会欢迎来我们公司看一下,您是做活塞连杆的吗?我的邮箱是yinzhicheng@126.com  技术,行情可以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机床目前现状:
1.在高精,高速方面国内机床与国外机床的差距越来越小。
尤其在机床精度方面,国内知 ...

您说的很对,核心部件一般都是用的进口,我们的机床气动元件也是Festo、 S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纸看看

图纸是没办法发的,可以给您描述一下,销孔发大后有很多都是喇叭口的,我们的镗床可以精确到微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