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做有限元分析的大侠么?用什么软件,简单好用

楼主(2016-07-07):
群里有做有限元分析的大侠么?用什么软件,简单好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tation,能解决简单的有限元分析。使用也简单。

网友(点评):
挂车的有限元分析能做吗? 挂车就是 大货车的车架子

网友B:
Proe simutation,能解决简单的有限元分析。使用也简单

网友:
前处理器我用的hypermesh 感觉非常方便高效,patran最近在学不好用,选个点都很麻烦,ansa据说也行但我没用过。

网友C:
Ansys Workbench 上手容易,与 solidworks \ proe\inventor 等无缝链接,且资料比较多。一般找个教程跟着做几个就会了,一般需要快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还是够了。但是要深入学习还是得用ansys 经典,最好学习APDL

网友(点评):
ug的怎么样?

网友(点评):
UG的有限元模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sys Workbench 上手容易,与 solidworks \ proe\inventor 等无缝链接,且资料比较多。一般找个教程跟着做 ...

谢谢大侠? 有点迷糊了? ansys 分几个板块么?  Ansys Workbench 是其中之一;那么安装的时候,workbench和 ansys 经典等是一个安装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roe simutation,能解决简单的有限元分析。使用也简单

simulation   这个单词都被你们俩,打错了

网友:
挂车吗?需要帮忙做分析吗

网友(点评):
我打算学会 简单workbench 后去应聘,多要点工资; 还得多向您请教 问题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ulation   这个单词都被你们俩,打错了

PTC Creo Simulate 3.0 M050
不好意思,我是复制的

网友:
前处理用hypermesh  ,后面用abaqus

网友(点评):
没听过这软件啊!您是这方面的 高手

网友(点评):
我也初学,这个软件法国达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simutation,能解决简单的有限元分析。使用也简单。

也是可以的,是1个单体大型零件还是装配体。装配体要在分析前做好约束。才能分析不然计算半天不回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有点迷糊了? ansys 分几个板块么?  Ansys Workbench 是其中之一;那么安装的时候,workbenc ...

一般你在网上找个ansys14.0  15.0 16.0 等等安装就可以了,里面有Workbench,FLUENT,APDL(ansys经典)都可以安, 实在不行百度个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