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了解微型伸缩液压杆

楼主(2016-07-07):
请问大侠们:
         有没有微型液压杆???

  微型长度在100以下,
  外直径5或以下,内径3.5
  毫米的
或者是合金的微型液压杆也行!!
多谢!!!!!

网友A:
那么小还用液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还用液压,不懂

微型机器上使用,空间有限,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有了解的帮看看哦

网友B:
有啊,一般杆径是3,3.5的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一般杆径是3,3.5的不太好找

能告诉下吗?也可以私信谢谢

网友(点评):
都是自己做的,有合适密封件就行

网友(2016-08-10):
    这个如果压力不高的话完全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