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展开不规则曲面讨论

楼主(2016-07-07):
楼主最近想给一个不规则的曲面实体做护罩,想尽量精细点,所以想提取曲面展开,但是试了许多办法,并不是很实用,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因为有种东西叫作不可展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种东西叫作不可展曲面……

对啊,一般曲面自己量量都画了,网上有人是用放样折弯钣金转化做的,我也试了,放样折弯能做,但是挺费事的,我想强大的社区应该是有牛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有种东西叫作不可展曲面……

就是这种曲面,大神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有的曲面本来就展不开吧。像圆柱,圆锥,这些是可以展开的。有些曲面是需要拉变形才能折出来的应该是展不开的吧。

网友:
通常都是切成数块,成型,焊接,打磨,如果不了解的话,去看看球形不锈钢水箱的成型工艺

长期,大批量就开模

网友(点评):
好,这方法可行,其实我说的放样折弯确实也可行,提取曲面,制作截面,建立3d草图构造截面,再采用放样折弯做钣金,再展开,不过也得拼接,而且放样折弯的轮廓线有时非常恶心,

网友:
换个软件试试,SolidWorks还是有些局限的

网友(点评):
与局限性无关,倒是与工程师的工艺水平有关。

网友(点评):
你讲得有道理,请教下SolidWorks 绘制好3D建模后,在3D环境中怎样去除产品参数不是导出其它格式。

网友:
其实所有曲面都可以展平的,否则汽车覆盖件如何下料?所谓的不可展曲目只是因为展平后曲面网格会发生扭曲变形,变形的形状必须通过一定的算法来分析。proe可以直接展平单个的自由曲面,但是多个复合曲面还是没辙。solidworks好像有第三方插件可以展平自由曲面

网友(点评):
都用ctaia,但是不熟悉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汽车覆盖件与折弯件是一个概念吗。冲压件的展开与可展开曲面是一个概念吗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不是不规则曲面吗?难道折弯还能折成不规则曲面?

网友(点评):
跟汽车钣金可差远了,那是压延拉伸的工艺,直接成型的,就说那个带弧度的车顶那块板,怎么展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