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需分为:零件和装配吗?因:材料栏标注不同

楼主(2016-07-08):
SW工程图模板需分为 零件和装配吗?
因为:零件工程图 材料栏里 编写 材料
         装配体工程图 材料一栏里边填写的是  装配,总装图,部装图和焊接合件等
如果做成一个模板,装配体属性编辑卡 填写完了,无法连接到 装配工程图里面

网友A:
当然了,多做一个模版又不用花很常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多做一个模版又不用花很常时间

大侠? 工程图 分很多格式 A0-A4,做两套至少10个文件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你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工程图 分很多格式 A0-A4,做两套至少10个文件

做1套工程图模板,零件和装配体不区分材料的区分利用零件和装配体属性区分
零件里面材料属性直接链接设计树的材料,装配体里面材料属性不做链接,用填写的方式填写总装图/部件图。。。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
要分清楚工程图模板和工程图纸格式的区别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