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向往复运动的密封问题

楼主(2016-07-08):
如下图1所示:A 放于一真空度为5X10^-6  Torr(压力换算见下图2)的密闭腔体里面,腔体外面是大气压,导柱通过一个驱动装置带动A做上下往复运动(直线运动速度在1mm/s至50mm/s之间变动),
问题:在腔体上述内外压力差的情况下,设计怎样的密封方案可以避免导柱和导套之间因配合间隙而引起的泄漏。

图1

图1

图2 1托的压力换算

图2 1托的压力换算

网友:
参见气缸。

网友:
在导套前端加杆端密封,类似气缸活塞杆的设计.

网友:
保险起见楼主,可以加2到3个O型圈,或者用一个车式密封和一个O型圈组合就可以

网友:
LZ 拆一个气缸看看呗,反正气缸便宜

网友:
正向、反向两个U型密封

网友:
油缸的Y型密封圈

网友A:
楼上几位的意见基本可以无视了,真空密封先看真空度级别再考虑方案,入手就错了。楼主真空度较高,常规气动密封都不可行,在导套两端各放一U形圈,开口相对,间隙内注满真空密封脂。

网友(点评):
间隙内注满真空密封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的意见基本可以无视了,真空密封先看真空度级别再考虑方案,入手就错了。楼主真空度较高,常规气动 ...

前辈可否方便将方案细化一下(如引用哪个标准,或者将此密封结构细化)

楼主:
在内腔如此高真空的情况下,气气缸的轴向密封是做不到吧?

网友(点评):
真空度最大也就0.1MPA,也就是内外压差最大就是0.1MPA,气缸都可以工作在1MPA以上,它的密封怎么会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几位的意见基本可以无视了,真空密封先看真空度级别再考虑方案,入手就错了。楼主真空度较高,常规气动 ...

查了一天的资料,觉得图3的方案可操作性还强一点,前辈对图3的方案有什么看法。

图3 波纹管轴向往复运动密封方式

图3 波纹管轴向往复运动密封方式

网友(点评):
焊接要非常过关,泵要常抽,波纹管不建议用于高直空,理由是焊的地方多,即使不是焊的也因为太薄容易透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可否方便将方案细化一下(如引用哪个标准,或者将此密封结构细化)

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参考汽车的手动档 档杆 下面的皮套  假如换类似于橡胶的材质   左右动 上下动 都不会有间隙  但是在这么大的压差之下 会有很多实际难点需要解决.可以参考一下这种结构

网友:
模仿气缸

网友C:
波纹管安装在里侧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纹管安装在里侧好些吧

里侧空间限制,不允许装在里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你所示的方案两个密封圈在轴向往复运动方向对于间隙没有起到作用,全靠密封脂的密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你所示的方案两个密封圈在轴向往复运动方向对于间隙没有起到作用,全靠密封脂的密 ...

你换个思路去想啊,我那只是拿别的图说个意思。比如

网友D:
很少做密封哦,,来学习中。

网友:
我们设备上有很多这样的结构,老外基本上都是用油缸上的密封件来做,其实你不要太担心,因为你抽真空的时候外面大气压回答密封圈紧紧压在缸杆上,那就要求你的杠杆要真空级表面,还有就是你要考虑缸杆的推力,因为这是在真空作用下,密封圈对杆杆的阻力增大,比如在你大气下需要的推力,你在真空是就要考虑比大气下大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少做密封哦,,来学习中。

相互学习,在讨论中学习,迸发出方案的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思路去想啊,我那只是拿别的图说个意思。比如

嗯,明白你的方案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结构尺寸(比如密封槽的,比如注入孔的,有没有相应的标准可参考,必竟方案是要转化成实物的),我看看查应的密封手册上有没有。

网友E:
请问:用什么泵能抽到5X10^-6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用什么泵能抽到5X10^-6托???

分子泵+干泵组合,先用干泵抽,待达到一定真空度后,再用分子泵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分子泵+干泵组合,先用干泵抽,待达到一定真空度后,再用分子泵抽。

期待你最后成功的方案,怎么解决这种高真空下的动密封。

网友F:
最终是使用什么方式,如此高的真空度不容易啊

楼主:
最终采用了下图8的结构密封形式。

图8

图8

图9

图9

网友(点评):
波纹管的往复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期待你最后成功的方案,怎么解决这种高真空下的动密封。

见2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终是使用什么方式,如此高的真空度不容易啊

见28楼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要实现一个旋转的动力轴能驱动真空容器内的旋转体吗?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用磁力离合器。保证内部的真空不会泄露。

网友(点评):
结构尺寸、功率大约有多少

网友:
如果一定是要上下运动,也可以考虑无杆气缸的结构,用磁力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要实现一个旋转的动力轴能驱动真空容器内的旋转体吗?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用磁力离合器。保证 ...

见1楼说明和示意图,旋转密封在真空容器中很常见,就用磁流体密封就成了,我这里主要讨论的是轴向往复运动的密封结构 ,不过很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长见识了, 刚看还以为是普通的真空密封, 换算了后才发现这个高真空环境的密封还真不好做. 以后如果搞类似的项目的话就有谱了.

网友:
两个Y型真空密封圈,导套加工二个槽,来安装这二个真空密封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终采用了下图8的结构密封形式。

由于往复运动的次数不多,2天难有一次,所以寿命可不用考虑。

楼主:
以下摘自《真空技术》王晓冬编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一天的资料,觉得图3的方案可操作性还强一点,前辈对图3的方案有什么看法。

见39楼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油缸跟气缸的密封啊

网友:
磁流体密封加波纹管,我做过很多这种部件

网友(2018-06-01):
引用 楼主:
最终采用了下图8的结构密封形式。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厉害啊,学习下,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你们都是大能人

网友(2021-09-27):
大哥能加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2022-03-31):
请问楼主,您最终的问题解决了么?用的哪种方案

网友:
要想密封效果好  导向要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