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震荡问题

楼主(2016-07-08):
如果把一个液压站安装在移动的小车上,在小车停止或者启动的时候,液压站里面的液压油会不会来回晃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会好点呢?
查了一点资料,是可以加隔板,但是具体效果如何,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供

楼主:
小车的移动速度为0.3-0.4m/s,油箱的体积为100L,油箱长宽为1500x550mm,液压站跟随小车移动是在宽550mm的方向上。

网友:
速度有多快呢,要不然加个海绵或者弹簧缓冲一下

网友:
将安装油箱的平台设计成在一定范围是可移动的,这样小车在运动时,对油箱的惯性力就会被抵消化解一些,这样液压油会来回晃荡应该就不会很严重吧!

网友:
利用活塞的原理小车移动时压缩液压油(不能留有空间),液压站工作时打开活塞让它有足够的空间排气。

网友:
你参考挖掘机的油箱不就行了,要点是消泡、不吸空、不吸沉淀。

网友:
油箱里合适的高度加一块带很多小孔的板子试试

网友:
简单一点,把油箱设计成上大下小。

网友(2016-08-10):
      油箱内加隔板   一块效果不行 可以多加两块  空滤必须用带预压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