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面铣刀刀屑不成型,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2016-07-08):
小弟因为自己爱倒腾,所以买个旧的2号炮塔铣,到家只是简单上上油,现在用飞刀开粗,刀屑成颗粒状,而不是常规片状,不知道哪里原因,看到明显振纹,怀疑轴承游隙过大导致,机床滑枕已经全部锁紧~特发帖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只要铣床的刚性足够,主轴的精度正常的话,那就在你的铣刀盘的角度上了,看你实例是切削普通的碳钢,应该很容易的,是不是你的铣刀角度是负角度的前角导致的,若是的话,改为正前角的铣刀试试。

网友(点评):
因为这是台旧机床所以,我对主轴精度没验棒测量所以不能保证主轴精度,所以猜测是不是里面角接触轴承游隙有问题。您说的刀盘角度我回头试试。

楼主:
补充一下照片~

网友:
刀的问题 你往床子身上扯 而且 这个是精铣过了?

网友A:
精铣一下,表面不好,就是精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铣一下,表面不好,就是精度的问题

只是一刀下50丝就这样表面,开粗的话刀纹更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一刀下50丝就这样表面,开粗的话刀纹更严重

你应该把刀传上来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 1.是主轴配对轴承锁紧螺母松了,导致轴承游隙过大。 2.因此机床为2号炮塔铣床,机床刚性本身就相对较差,错误选择了过大的刀盘,导致震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