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版本,钣金释压孔的形状不能预览吗

楼主(2016-07-08):
改过试压孔的形状怎么还是一个样,只有展开图可以看出来,如果我要在折弯线交点的地方做个大圆试压孔用Inventor如何能实现呀?就像CAD图中的那样。

网友A:
就像CAD图中的那样?【没看懂,CAD图中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2017啦!!

是呀,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CAD图中的那样?【没看懂,CAD图中啥样?】

就是把图2的释压孔的形状改成1的

楼主:
我就想要这种结果。不记得以前用的是几版本的Inventor了,可以把这种释压孔做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想要这种结果。不记得以前用的是几版本的Inventor了,可以把这种释压孔做出来。

您明白“三折弯拐角”是啥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明白“三折弯拐角”是啥意思吗?

陈老所说我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所说我不明白。

既然不明白,您怎么就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明白,您怎么就用了呢?

上面不是写了2和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写了2和3

您不会只认识“2”和“3”吧?您明白这两项是啥意思吗,请直接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不会只认识“2”和“3”吧?您明白这两项是啥意思吗,请直接回答我。

应该是折边数把,折两边和折三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折边数把,折两边和折三边

那您问题中的结构,是几折边呢?您数一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您问题中的结构,是几折边呢?您数一数

可能我说的比较乱,重新缕一缕。其实目的1:就是想吐槽一下”3折弯拐角“不能预览,只能展开后才能看见释压孔的形状;目的2:就是图1能不能用Inventor中的折弯拐角功能实现图2中的结果(我数了,图中的不是折三边吗?)折三边为啥实现不了这种结果?

网友:
好吧,那您就跟Inventor叫板吧,我断言,您一定会输。

网友A:
就是想吐槽一下”3折弯拐角“不能预览,只能展开后才能看见释压孔的形状;【这个Inventor已经说清楚了,就是这么设计的功能,就是不想把3折弯释压结构在折叠模型上表达出来。您跟我一样可以看到这个规则的表述,没不要怨啥(我不喜欢用日语)。】
就是图1能不能用Inventor中的折弯拐角功能实现图2中的结果(我数了,图中的不是折三边吗?)折三边为啥实现不了这种结果?【这个在Inventor的自述中倒是没说,但是明确地说了三折边的结构不能实现圆孔型释压(以前版本也从未实现过)。我觉得这就够了,知道了原因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在数完了边数之后,已经就应当死心了:Inventor不能自动实现。
那我们就自己来实现吧,也不很麻烦。这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吐槽一下”3折弯拐角“不能预览,只能展开后才能看见释压孔的形状;【这个Inventor已经说清楚了,就 ...

请问陈老师用什么方法实现三折边圆形释压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陈老师用什么方法实现三折边圆形释压孔?

局部展开,加入释压孔结构,然后重新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展开,加入释压孔结构,然后重新折叠。

也是这种方法啊,好吧。对于接触Inventor不多的我来说就钣金功能而言比之前好多了。至少不会为了展开图再去想该删除哪条线!前一版本用的是2014,展开后的折弯拐角总是多几条线出来。

网友A:
展开后的折弯拐角总是多几条线出来?【是吗?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后的折弯拐角总是多几条线出来?【是吗?啥样?】

我是说展开后在工程图里,折弯拐角不是单一明确的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展开后在工程图里,折弯拐角不是单一明确的线条。

没明白您在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