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拿UG出工程图的吗?

楼主(2016-07-08):
UG怎么设置工程图参数,出来的图更漂亮。有这样的插件和外挂吗?

网友:
没用过外挂,在文件——实用工具——用户默认参数设置里面设置。

网友A:
怎么出都丑,后来都是转成CAD再标注

网友:
我以前公司都是用UG出图的

网友:
可以更改的

网友B:
想问下,UG10.0.怎么更改默认设置,

每次出工程图,字体都要重新设置,好麻烦

网友:
用户默认设置里面

网友:
SW,UG,CATIA都出过工程图;

UG爱好者上有详细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UG10.0.怎么更改默认设置,

每次出工程图,字体都要重新设置,好麻烦

我先建立好标准文件,每次都是打开这个“标准文件”,
然后另存为,这样就只是设置一次;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是这么干,太麻烦了,后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出都丑,后来都是转成CAD再标注

用UG建模,然后用CAD出2D;这样3D和2D就没有关联了;

以后修改图纸就要改3D和2D图,比较麻烦;
建议还是用3D软件建模和出工程图;

网友(点评):
美观和方便不能兼得时就只能舍弃一样了

网友:
UG出工程图很方便的,只要搞上几张图,你就会爱上UG出工程图!我以前也试过导出后在autocad出工程图,那麻烦,容易出问题。不用外挂,也好像没有这个工程图的外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