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表面处理前后尺寸变化问题

楼主(2016-07-08):
请教一个问题:    滚压螺纹后,表面镀锌处理,螺纹规格会发生变化么,比如原来M6*1的规格,表面处理后原规格的环规就过不去了,与镀膜厚度有关系么,一般表面处理也就几个u

网友A:
有关系,我是做丝锥的,一般客户螺纹表面要处理的话都会选择中径加大的丝锥。你那个滚压的是外螺纹吧,应该相反

网友B:
镀锌一般也就15um  我们做镀锌产品检验要求都是要止规很紧的拧进去

网友C:
既然要镀锌,加工时肯定留余量啊,不然螺纹拧不进去

网友D:
一般镀5-8um的话。我们是用-0.03的环规(通规),止规用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我是做丝锥的,一般客户螺纹表面要处理的话都会选择中径加大的丝锥。你那个滚压的是外螺纹吧,应该 ...

嗯,是外螺纹,好多因素得考虑,实际值还真得考虑不少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镀5-8um的话。我们是用-0.03的环规(通规),止规用标准的。

谢谢~也就是说要求M6*1,表面处理前得用6-0.03的环规测么,一般见到得环规都是整数的,有这样的环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要镀锌,加工时肯定留余量啊,不然螺纹拧不进去

加工余量的计算是个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要求M6*1,表面处理前得用6-0.03的环规测么,一般见到得环规都是整数的,有这样的环规呢?
 ...

有的卖。M6 -0.03的环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锌一般也就15um  我们做镀锌产品检验要求都是要止规很紧的拧进去

意思是镀锌前止规很紧的过去,镀锌后就正合适喽,是个考虑的方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卖。M6 -0.03的环规。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E:
别看只镀0.01mm!螺纹表面积很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网友F:
普通外螺纹公差6g级;如要电镀选6e级的板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外螺纹公差6g级;如要电镀选6e级的板牙。

谢谢六角车大哥的建议,我最近几天就实践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点评):
大侠,几微米也是厚度啊。最主要估计你年龄叫六角车大侠应该叫爷爷至少也是大伯,怎么好叫大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看只镀0.01mm!螺纹表面积很大,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其实之前想过尺寸变化问题的,我的求证不仔细了

网友:
镀锌10-15μ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