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钢铝摩擦系数的问题

楼主(2016-07-08):
问题:钢-铝摩擦系数与铝-钢摩擦系数相同么?

楼主:
查闻版机械设计手册,发现钢-铝的摩擦系数是0.17;但铝-钢的摩擦系数就变成0.3了;以上都是无润滑时的摩擦系数。
有润滑时,摩擦系数相同,都是0.02。

网友:
成分不一样吧,就像碳钢一样,低碳钢,高碳钢,自然无润滑摩擦系数不一样,加了润滑之后只要表明够光洁,那摩擦系数取决于润滑剂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但不认同你的解释。

网友:
我觉得钢在铝上滑和铝在钢上滑摩擦系数应该是一样,如果说铝就是指纯铝,那钢是哪种钢呢

网友(点评):
问题是手册上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P大,我的意思是铝没问题,可钢,会不会是有人用碳钢做的试验,有人用合金钢甚至有人用不锈钢,当然系数不一样

网友:
可能是和接触应力有关,如铝大钢小和铝小钢大不一样,若两者都是大平面,应当一样。

网友(点评):
没听过摩擦系数与接触应力有关。

网友(点评):
肯定有关系,摩擦系数只是个笼统的关系,实际上有很多情形磨擦力与正压力并不完全是线性关系

网友(点评):
大侠说肯定有关系,能否上些资料让我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闻版机械设计手册,发现钢-铝的摩擦系数是0.17;但铝-钢的摩擦系数就变成0.3了;以上都是无润滑时的摩擦 ...

那个手册P大?

网友(点评):
闻版机械设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闻邦椿主编《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谁在上面的问题
小块钢在铝平面上,和小块铝在钢平面上,所谓的摩擦系数差异就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谁在上面的问题
小块钢在铝平面上,和小块铝在钢平面上,所谓的摩擦系数差异就在这。

干嘛一定在上面呢?你这姿势可不够标准哦。
让我们看看标准姿势是怎么样的。

YBT 4286-2012 金属材料 薄板和薄带 摩擦系数试验方法.pdf

网友(点评):
P大,会不会是指动、静摩擦系数?我的资料静0.61,动0.47。 谁在谁上,该生儿子的还是儿子,该生姑娘的还是姑娘!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女在上省劲

网友(点评):
逛大,我在11楼贴了图,从注解看,是动、静摩擦系数不分的。

网友B:
不光是两本手册不一样,鬼子的数据也跟我们不同。普遍流传的铝对中碳钢磨擦系数是0.67的干磨,也有说0.4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两本手册不一样,鬼子的数据也跟我们不同。普遍流传的铝对中碳钢磨擦系数是0.67的干磨,也有说0.47的 ...

零侠,
我现在不纠结不同版本数据不同的问题,只是想知道同一个版本为什么钢-铝摩擦系数与铝-钢摩擦系数不同。

网友(点评):
个人认为是刊印错误,或者本身描述的不是一个东西。比如0.17是润滑情况下,0.3是干磨。

网友(点评):
你也知道,很多书都是抄别人,抄的时候没过脑子也不是不可能。如果很重要的场合,建议自己实测使用。

网友:
这个问题很间单的。百度一下。

网友(点评):
是么?你确定能百度出来?

网友:
应该一样吧,相对滑动,在上在下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问题是机械设计手册上说不一样!

网友(2021-09-11):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
猜测和测试方法有关,没有粗糙度仪也没有扫描电镜照片,只能算是空谈

网友:
发现问题,百度百过来的

网友:
谁有非标结构优化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