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请教

楼主(2016-07-08):
请问如图所示的鸡心环如何用Solidworks中用钣金画如图一般方法画成的折弯呢?

楼主:
按照生产工艺应该是先开两边的V形口,再翻边成水渠状,最后折弯成鸡心环的,请问您能不能按这个顺序画出这个图呢?

网友:
用绘制折弯做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