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画图求教

楼主(2016-07-08):
请问如图所示的鸡心环在SolidWorks中如何用钣金方法画成正常方法画成的那种折弯效果呢?不要用转换为钣金的命令。

正常画

正常画

钣金画

钣金画

网友:
这根本不是钣金,所以也别费心思用钣金方式建模了。

网友A:
随便弄了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展开前:

展开后:

网友:
大侠 这是折弯特征吧 看上去类似轮胎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弄了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展开前:

这个零件在生产时是先落料的,所以鸡心环上面的开口应该是先弄,然后压成我图片2的样子,最后成图1样的,这样符合生产过程,请问您能不能按这个要求画出这个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零件在生产时是先落料的,所以鸡心环上面的开口应该是先弄,然后压成我图片2的样子,最后成图1样的, ...